结构体与共用体的疑问

楼主(2008-06-21):
 在keil中调试,想把变量char_a与bit0,bit1,bit2共同占用一段地址,于是使用到共用体与结构体。希望共用体占用8位地址,但实际上共用体占用16位地址,非常不明白?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5;
    }struct_char_a;
    uchar char_a;
  }union_char_a;

楼主:
在MPLAB上用这种定义方式可以

网友A:
编译器的问题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5;

改为unsigned char型即可,因为KEIL默认是使用16位的

楼主:
多谢 桂电飞天鼠 你的方法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