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一种裸奔多任务模型

楼主(2008-06-21):
一种裸奔多任务模型

一个网友的总结:stateMachine + timerTick + queue。

在RTOS环境下的多任务模型:
任务通常阻塞在一个OS调用上(比如从消息队列取数据)。
外部如果想让该任务运转,就要向消息队列发送消息。
任务收到消息时,根据当前状态,决定如何处理消息。这就是状态机。
任务将消息队列中的消息处理完毕后,重新进入阻塞状态。
任务在处理中,有时要延时一段时间,然后才继续工作:
    为了充分使用CPU,可以通过OS调用让其它任务去工作。
    OS通常会提供一个taskDelay调用。
    当任务调用taskDelay时,即进入阻塞状态,直到超时,才重新进入可工作状态(就绪状态)。

下面说说裸奔环境下的多任务模型:
裸奔也可以多任务,但调度是由用户自主控制。
在RTOS环境下,一般提供抢占式调度。在裸奔时,一般是任务在处理告一段落后,主动结束处理。
RTOS环境下的任务,一般处于一个while(1)循环中。
    while(1){
        从消息队列接收消息。如果没有,将阻塞。
        处理消息。
        }
裸奔下的任务,一般采用查询方式:

    查询是否有待处理的事件。
    如果没有,返回。
    如果有,根据任务的当前状态,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可能返回,也可能将待处理事件全部处理完毕后再返回。

裸奔任务其实也处于一个while(1)循环中,只不过这个循环在任务外部。
main()
{
    A_taskInit();        //任务的初始化
    B_taskInit();
    ...
    while(1){
        A_taskProc();    //任务的处理
        B_taskProc();
        }

状态机既适用于OS环境,也适用于裸奔环境。
但在裸奔环境下,状态可能被切分得更细。例如后面讲的如何在裸奔环境实现taskDelay()。

消息队列既适用于OS环境,也适用于裸奔环境。
在OS环境下,消息队列机制由OS提供。
在裸奔环境下,消息队列要自己来实现。如果对队列的概念不清楚,可参考《数据结构》教材。
这个队列机制,可做成通用模块,在不同的程序中复用。
消息队列用于缓冲事件。事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也不能保证来了就能迅速得到处理。
    使用消息队列,可以保证每个事件都被处理到,以及处理顺序。
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会用到消息队列:
    存储外部事件:外部事件由中断收集,然后存储到队列。
        串口接收程序中的接收循环缓冲区,可理解为消息队列。
    任务间通讯:一个任务给其它任务发送消息。

timerTick,就是系统中的时钟基准。OS中总是有一个这样的基准。
在裸奔时,我们要用一个定时器(或RTC或watchdog)来建立这个时间基准。
一个tick间隔可以设置为10ms(典型RTOS的缺省设置)。让定时器10ms中断一次,中断发生时给tickNum++。
    以前,我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1S标志、200ms标志等等。时间相关的任务根据这些标志判断是否要执行。
    近来,一般让任务直接去察看tickNum。两次相减来判断定时是否到达。
    也可以在系统中建立一个通用定时器任务,管理与不同任务相关的多个定时器;在定时到达时,由定时器任务去调用相应的callback。
系统时钟基准是所谓“零耗时裸奔”的基础。
timerTick的分辨率,决定了只适于于较大的时间延时。
    在做时序时的小延时,用传统方法好了。

OS中的taskDelay()在裸奔环境下的一种实现:
OS环境:
void xxxTask(void)
{

    while(1){
        //waitEvent

        //do step_1

        taskDelay(TIME_OUT_TICK_NUM);

        //do step_2
    }

裸奔环境:
void xxx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taskStat = STAT_GENERAL;    //任务状态变量
    static timer_t startTick;
    timer_t currTick;

    if (taskStat == STAT_GENERAL)
    {
        //check event

        //if no event
            return;

        //do step_1

        startTick = sysGetTick();    //sysGetTick()就是察看系统时间
        taskStat = STAT_WAIT;
        return;
    }
    else if (taskStat == STAT_WAIT)
    {
        currTick = sysGetTick();    //sysGetTick()就是察看系统时间
        if ((currTick - startTick) >= TIME_OUT_TICK_NUM)
        {
            //do step_2

            taskStat = STAT_GENERAL;
            return;
        }
        else
            return;
    }
}

网友A:
最近天气很热需要裸奔~~~

网友B:
RE:

timer_t是什么变量类型

楼主:
re 4 楼

#define timer_t unsigned long

网友C:
说得不错,定时器管理很重要

定时器回调功能函数,通过信号量与主程序交换消息比较方便.

网友D:
OS的多任务是跳跃优选的。

 6楼更快。受启发了。

网友E:
现在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裸奔的

网友F:
潜力贴,加裤子,置顶

楼主:
谢匠人青眼有加

Italy Vs Spain,巨沉闷。

网友G:
如此好贴

得顶。
消息队列要做成:
1、环形
2、动态长度。

网友C:
贴个代码能大家评说

uchar ucDisplayBarStatus;
uchar ucDisplayLength;        //显示长度

#define c_StatusBar_Start        1
#define c_StatusBar_Scroll         2
#define c_StatusBar_Off         3
uchar  ucLoopCount;
uchar code ucStatusDispInformation[] = " WWW.21IC是一个好地方,欢迎大家经常光临侃单片机版块,古道热肠版主研制Ver(1.00)                ";
//滚动显示帮助信息
void ScrollDisplayHelp(void)
{

    if(ucDisplayBarStatus == c_StatusBar_Start)
    {
        //启动状态态显示进程
        ucDisplayLength = 0;
        LcdShowString(4,1,ucStatusDispInformation);
        //启动定时器1进行延时
        bDelayCompleteFlag_T1 = false;
        TmrCfgFnct(1, Tmr1TDisp_P1, (void *)0);                  /* Execute when Timer #1 times out          */
        TmrSetMST(1,0, 0, 1);
        TmrStart(1);

        ucDisplayBarStatus = c_StatusBar_Scroll;
    }
    if(ucDisplayBarStatus == c_StatusBar_Scroll)
    {
        if(bDelayCompleteFlag_T1)    //定时操作完成
        {
            bDelayCompleteFlag_T1 = false;
            ucDisplayLength += 2;
            if(ucDisplayLength > (strlen(ucStatusDispInformation)-16))    //结束滚动显示
            {
                ucDisplayBarStatus = c_StatusBar_Off;    //关闭显示
                LcdShowString(4,1,"                ");
            }
            else
            {
                LcdShowString(4,1,ucStatusDispInformation+ucDisplayLength);
                TmrSetMST(1,0, 0, 1);
                TmrStart(1);
            }
        }
    }

}

系统有空闲循环调用此函数,滚动节拍由定时值控制,采用状态机,CPU活得很滋润,还可以干其它的很多事.
哈哈,"裸奔"其实也是要讲究艺术的.

楼主:
关于数码管显示的一个想法

通常,我们在需要显示什么内容的时候,直接调用底层显示函数去显示。
后来,考虑借鉴framebuffer方式。在此方式下,更新显示时直接向framebuffer写入相应的点阵数据;专门的显示任务(或硬件操作)完成底层处理。

例如:
有8个数码管,对应8个字节的显示缓冲。当应用程序需要更新显示时,写显示缓冲。
如果数码管是定时刷新的,则显示驱动任务定时从显示缓冲读数据来刷新显示。
如果数码管是改变时才刷新的,则应用程序在写显示缓冲之后,要给显示驱动任务传递一个事件(例如一个更新标志)。显示驱动任务在收到事件时更新显示。

这样,有利于把比较费时间的显示工作做成零耗时的状态机。

嘿嘿,可能是通用做法,但俺不知道。

网友H:
看俺的〈建立MCU通用处理程序〉就够了

这些俺都讲过,系统化和理论化。

楼主:
呵呵,俺从所长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实际工作中简化了很多。

网友I:
好贴,要留记号

网友D:
没人唱反调,大家都一样就没什么意思。

那岂不是“既生瑜,何生亮。”都成了多余的人。如今人口众多,到处都是50年不遇的气候。

我试试故意找茬:

做OS的是外国高手,做裸奔的是中国高手。两者的差别在那里?
1、中国的高手追求的是自我实现,自己的美感,或者简约,或者艺术。很少想到别人会怎么做,还有会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2、外国的高手,我发现他们的程序处处体现了一种东西——可靠性。他们做到哪都在想:如果程序在这里发生崩溃,我(们)将怎么办?于是,他们能做出嵌入式OS,能产生微软。

中国的高手水平其实一点都不差,但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出OS,甚至简单的嵌入式OS?好像韩国、日本都有自己的OS,都能独立,不靠微软。

其实中科院不是做不出中国的windows ,而是做的人喜欢自由发挥,追求自己的美感,——裸奔。结果是奔出来的程序功能上能够实现,就是动不动死机。他不是按照可靠性整套规则去设计的。

什么时候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软件设计规则,设计出更多的可靠性模块,......

发现北京为了奥运添了不少建筑。有些房子一看就是本土设计的,又贵又难看。有些一看就是外国的建筑师设计的。简约,大气。其实不是中国的建筑师没有审美观,而是他只顾自己自由发挥,不知道有很多前人设计成熟的漂亮模块可以拿来就用的。而外国的设计师不是艺术创新能力怎么样,而是他看得多,知道前人众多大师是怎么干的,他学(仿)得好,他“积木”搭的好,不是他自由创新的好。

刚看了2本中外专家写的汇编语言教材,中国写、教得最好的大概是王爽教授了。他写的教材可以有200篇书评,全是美誉。可是书中根本没有谈到CPU的特权级保护内容,——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可靠性设计依赖。

看完另一本外国人写的CPU特权级保护内容,另样感觉:竟然脆弱的CPU的可靠性设计解决是采用这种设计方法,他们怎么想得到!

网友J:
哈哈,楼上真能扯

~~

网友E:
单片机上还是裸奔的多吧

很多应用的CPU只要4KROM,128RAM,没有办法上OS.我想国外的DX在类似的应用上也应该是裸奔的吧.

楼主:
谢19楼找茬

不过韩国、日本,中科院、微软的,俺没那么大见识,不知从何说起。

试着谈一下19楼提到的问题:
对一个应用系统来说,我不认为可靠性与是否使用操作系统有多大关系。使用OS,不能防止死机、堆栈溢出、死锁、并发冲突等等问题。用好OS,更需要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windows是不是高可靠性的产品?我个人认为微软最成功的是商业模式,最大的功绩是推动PC和互联网的普及。

CPU的特权模式、软中断、原子操作等等,可说是专为OS提供的特性。似乎没什么好惊讶的。

网友K:
少扯些政治,多谈些实际

对于大多数只有若干byte RAM 的mcu,os 是奢侈品,这已经不是 os 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既然无法使用标准的 os,那么何种方式的程序结构最佳的问题。

os 可以实现 task 的独立性,能够让程序设计“弱智化“,代价是任务切换时task 上下文的保护,这需要一定数量的 ram,以及 cpu 时间。对于多数 mcu 应用, 这不可接受。那么一种折衷的方法是: 裸奔(OSless) + multi-task.
每个task 不需要保护现场,由程序员设计时决定是否切换任务,程序员必须保证每个任务片没有死循环(os 没有此限制)或阻塞。完成这一过程最好的机制就是 ----- 状态机。用状态机把每个task 人为切片,每次执行一片,用固定顺序(rom 中) 或 task 表 (RAM 里Array, LinkList, Que)轮巡所有任务.

固定顺序:
Timer Interrupt:
  call task1();
  call task2();
  ...
  call taskN();

一个简单的 task Array:
typedef void (*FUNCTION_POINTER)();
FUNCTION_POINTER TaskArray[Array_Max_Count];

   for (i=0; i<Array_Max_Count; i++) {
     FUNCTION_POINTER pTask = TaskArray;
     if (pTask != NULL)
       (*pTask)();
   }

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用 state machine 分割各个任务。

网友K:
补充:

task 运行放在中断里还是外,不是大问题。我个人喜欢全部放在定时中断里,主程序仅仅是一条休眠指令,好处是:1)低功耗 2)高可靠性,只要定时中断不被关闭,那么即便一个task 进入死循环,也能退出。要注意的仅仅是reset stack, 开放中断(对51,必须调用一次 reti)

网友A:
哈哈~~~支持老师!!!俺正在向零耗时任务切换迈进~~~

听起来像“永动机”,但俺感觉很好~~~

报告IceAge老师,俺进来迷上了汇编数组~~~

准备加入HotBIOS和FAT.

哈哈~~~

网友K:
hotpower前辈真是精力充沛

再讨论一些 state machine 的一些技巧:

1)switch/case ,最常用的方法。每个时间片可以通过 状态索引 切换状态
   switch (state) {
     case 0: Initialize();break;
     case 1: state1(); break;
     case N: stateN(); break;

void Initialize(){ state++; }
void state1() { state++; } //下一时间片运行下一个状态
void state2() { count = 100; state+=2;} //下一时间片运行下两个状态
void state3() { state--; } //下一时间片运行上一个状态
void state4() { count--; if (count == 0) state++; } //delay 100*tick

2)静态函数指针 + 状态索引。程序更通用简洁
ROM 中建立
FUNTION_POINTER functions[] = { Initialize, state1, state2, ... stateN };
void TaskN() { (*functions[state])();}

3)动态函数指针; //不推荐, 看看就行了
void task(FUNCTION_POINTER* pTaskPtr)
{ (**functions)(pTaskPtr); }
void state1(FUNCTION_POINTER* pTaskPtr) { *pTaskPtr = state2; }

网友A:
哈哈~~~俺裸奔从来不在主循环里做事,最多来个中断隐身效果

网友A:
实际上俺专门搞了个C++裸奔栏目,现在穿衣做HotBIOS嫁衣~~~

哈哈~~~00都有OS,俺也不能落后呀~~~虽然俺裸奔"很有特色"~~~

穿衣很累~~~后悔目标定的太高---直接挑战TI大鼻子老外~~~

国内俺不敢~~~因为都是"阶级弟兄"~~~都是俺的老师---包括00同学~~~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24497/category.aspx

网友A:
这次菜农如此努力就是要证实---中国的农民也能OS~~~

哈哈~~~以后不要总认为自己的水平有多高~~~

要记住一个要退休的农民也能"OS"~~~

人上人,天外天...

楼主:
好好!

大虾出手,开阔思路。

网友L:
请教IceAge大侠

看了你上面的回帖,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楚
用状态机把每个task 人为切片,每次执行一片。
这里的的切片只指把每个task分成不同的时间片吗?我的意思是在每个时间片里,是执行一个完整的task,还是只执行一个task的一个state?
如果是将每个task都分成不同的state的话,多任务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H:
俺从来都是放在主循环中的

中断都是用来实现任务的实时处理的。经过大量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种观点。
OS用中断实现调度,再怎么说也牺牲了中断的实时处理特性,这样的牺牲在MCU上是很不值得的。前后台的特性非常适合MCU,用主循环中的任务转移实现了OS的任务调度特性,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做法。

加入低功耗处理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关注两点:中断、消息队列是否空。比用中断实现的要容易百倍。

凡是OS用中断去调度的,俺认为都不适合MCU。

网友H:
一个运行中IDLE的例子,只要丢到主循环都能实现。

sSysTimer.bSysTouch是系统20MS产生的一个全局标志,和消息是等价的,和消息比较是所有任务模块都可以直接使用该标志。也是LZ所提的TICK。

//-------------------------------------------------------------
//运行中空闲模式
//-------------------------------------------------------------
#include <libRain_Base.h>
#include <libRain_M169.h>

//-------------------------------------------------------------
//省电模式
//-------------------------------------------------------------
void InSysIdle_Idle( void )
{
    U8 mTemp;

    mTemp = TIMSK0;
    TIMSK0 |= ( 1<<OCIE0A );
    SMCR = (1<<SE) | (0<<SM2)|(0<<SM1)|(0<<SM0);    //空闲模式
    __asm__ __volatile__("SLEEP");

    TIMSK0 = mTemp;
}

//-------------------------------------------------------------
//运行中空闲
//消息空且系统时间未触发,进入。中断退出。
//-------------------------------------------------------------
void SysIdle_Loop( void )
{
    if( ( sMsg.aReadMsgBuffer[0] == 0 ) && ( !sSysTimer.bSysTouch ) )
    {
        //无消息发出, 无系统时间触发,无SPO2检测定时器,开始进入空闲模式
        InSysIdle_Idle();
    }
}

//-------------------------------------------------------------
//T0中断
//因系统时间使用T0查询,退出省电模式需中断,故有此函数.中断产生不用.
//-------------------------------------------------------------
SIGNAL( SIG_OUTPUT_COMPARE0 )
{
    sSysTimer.bSysTouch = true;
    TIMSK0 &= ~( 1<<OCIE0A );
}

网友D:
故意找茬。

“在Windows95/98中,如果某一个程序运行出错,则整个系统不能继续运行。这个缺点在Windows NT和Windows XP系统中得到了解决,这是因为新的系统将各个进程的空间完全隔离,如果一个进程崩溃,其它进程不受影响。”

注意以上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教材上的内容。不直接说明或许看不懂,它背后的含义是Windows NT和Windows XP并不是依靠全软的编程方法解决问题的,它依赖于新型CPU和相应发展、扩展的汇编语言。

裸奔,就好像你用一个具有特权级、任务、中断及异常等功能的CPU,——它能够简单地实现任务之间的隔离,轻易地使系统的坚固性得到提升——将这些功能弃而不用,却一定要把它设置为实模式下编程,只使用20年前的传统教材方法进行软件设计......

其实,裸奔和OS的最大区别,是OS设计模式的可靠性。谁一定要说,我裸奔做得比OS还坚固可靠,那就好像是说“我把Windows98优化了,运行比Windows XP更坚固(robust)。”
如果从不看书,只独立思考,只顾自己的美感裸奔。那一定会认为:
    “ ——在中断中处理任务,是个不错的主意。进入中断时,首先CALL RETI把自己改变成子程序,即使崩溃,系统心跳仍然会重新启动系统。”

岂不知多本书上都写过,这是可靠性设计大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自己看书...。先看看已经成为规范的文字:
A、高特权级的程序不能直接调用或跳转(CALL或JMP)到低特权级的程序......
B、
(再看看“为什么需要一个‘刷新函数’”)
中断程序是最高特权级0的系统程序,用户程序是低于任何系统程序的特权级3。谁可以调用谁?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弄清楚所有这些规则——以及违背规则将会产生的后果——之后再来谈裸奔方法好么?

千万别说,咱什么书都不屑一看,天天自己创新。

网友H:
LS说的都是OS构成的基本要素之外扩展出来的

是OS的扩展,不是OS的基础。MCU明显不能使用这类扩展特性。

网友D:
支持所长。

看了一下51上的OS源代码,发现它们都是按照这些基本规则框架设计的。就是说MCU的OS虽然有部分特殊性,但是OS基本设计原理,大家都是一样的。

如果看不懂51的OS源代码,参考任何一本《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都可以。

所长未看出我言外之意,像“高特权级的程序不能直接调用或跳转(CALL或JMP)到低特权级的程序......”这样的规范,其实早在专用MPU出现之前就有了。应该说,是现代CPU在遵循规范设计硬件电路,而不是有了现代CPU之后才制定的规范。

您看ucosII中什么时候使用CALL,什么时候使用JMP,什么时候可以快速切换堆栈,什么时候必须PUSH,以前以为是设计者的巧妙思维,结果突然发现根本早就有了规范文本,是按照模式框架填充内容呢。(rtx51也一样。)
再看RTX51中的Kernal和Switching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想(奔)出来的。“内核不能调用任务。”即使是没有特权指令的8051_OS.

中国的教材上只能教人,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那条语句的意思,只能教人怎么写程序,却不能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写。

有篇**《曹冲为什么不能成为阿基米德》,曹冲聪明裸奔了一辈子,也没总结出个浮力定律。结果后人还得不断地采用换石头的方法称重物。几百年、几千年也没奔出个定律来。

网友M:
就写程序而言

就写程序而言,和老外的高手比,

国人的差别是数量级上的差别.

网友H:
ls这样说恰当写

就写程序的管理而言

网友M:
恰恰相反!

"而外国的设计师不是艺术创新能力怎么样,而是他看得多,知道前人众多大师是怎么干的,他学(仿)得好,他“积木”搭的好,不是他自由创新的好。"

恰恰相反!

看看中外绘画的学习方法就知道,

老外的叫写生,中国的叫临摹.

老外厉害在追根求缘,干事情遵循科学,即在公理和定理的基础上干事情,一切都讲究完美.

国人讲究变通,达到目的就行,实际上更加现实.

所以中国的哲学发展到最后成了儒学等社会学,中国的炼丹术永远是炼丹术.

老外的哲学最后发展成了科学,练金术最后发展成了化学.

网友M:
实际上,hotpower的做法有点类似于

实际上,hotpower的做法有点类似于候捷.

把老外实现了的东西部分展示出来,仍然不是原创,当然比咱普通人高多了.

只能说比较好玩.

网友H:
LS你这是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立起来

除了中国,全世界都是老外。

网友M:
老外当然指欧美等科学发达地区的老外

老外当然指欧美等科学发达地区的老外,

不会指的是索马里难民.

记得一位中国的数学家在一次电视讲演中,就提到要承认差距,努力缩小差距.

他的话是别看欧美普通的老外很"笨",找零钱都算的累.

但是老外的那些搞科学的真的很厉害,研究问题有深度,敬业,而且身体还特别好.

网友H:
如果是M国的

也可以用LZ这样的话说的。
换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所以,LS的话有严重的语病:一个国家怎么也不能是世界力量比,M过也不例外。

如果打起仗了,M一个不能单挑全世界的。

也好象说一个人,和其它所有人比起来,绝对没有任何一点优点,换爱因斯坦也一样。

网友M:
看的出来所长很生气

看的出来所长很生气,为了措辞改了又改.

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现实,

古话云: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能做官,做官啥都有.

从外部环境说:

国人要是发现个什么力学的定律,万有引力,有不能当饭吃,左邻右舍谁也不会绝对你这有什么了不起,比当县太爷差远了.

从内因讲:

真正比较自我的国人少(注意:不是自私),自己绝对有价值,不在乎别人的评价的人少.

所以从第二点讲,象hotpower,所长这样的比较自我人还是少了点.

网友K:
又扯到文化劣根性上了

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的讨论,在技术论坛里讨论这些没有意义。

To 所长:
我以前就说过,不要在意任务放在主循环还是中断里,本质是一样的。直接放在中断里,中断后复位stack(关键是这里), 开放中断,中断甚至不返回(可以运行背景任务),这种做法,中断不过是从背景或idle中推出启动任务运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断了。优点有很多,就不多说了。

To wxj1952
"如果从不看书,只独立思考,只顾自己的美感裸奔。那一定会认为",“千万别说,咱什么书都不屑一看“, 拜托,别把搞政治的一套带到技术论坛:先贴标签压低你,比如“从不看书“的自然没有“看书的“高明,呵呵,这样做不好吧。我不知道你看过或是学过计算机结构没有,不过我在读研究生时学过,你所说的离题太远,mcu 没有什么pipeline, cache,更没有保护/线性地址,把 windows 作为标准,极不妥当。

“这是可靠性设计大忌“,那么请说出什么地方,什么原因降低了可靠性,不要信口雌黄。

“中断程序是最高特权级0的系统程序,用户程序是低于任何系统程序的特权级3“,这里是讨论的是mcu, 不是x86。

网友K:
To: yuchole

" 这里的的切片只指把每个task分成不同的时间片吗" , 是的。这种做法相当于非抢占时间片轮巡,比如说mcu 每 20 ms 中断一次,每次把所有任务执行一遍,由于任务被切片,实际上是把每个任务的一个时间片执行一遍,所以在一定时间内看上去像是同时在运行多个任务。

网友K:
一个键盘处理的例子,看看state machine 的威力

假设 mcu 每20 ms 中断一次,每次执行 keyboard().

void keyboard() { (*functions[state])();}

FUNTION_POINTER functions[] = { state0, state1, state2, ... stateN };
struct StructKey { bool pressed; int value; } key;

void state0() { key.pressed = false; state++; }
void state1() { if (ScanKeyboard() != 0) state++; } //如果有健按下则去下一状态,利用20ms 间隔去抖。

void state2() {
  int temp = ScanKeyboard();
  if (temp != 0) {
    key.pressed = true;  //有健按下
    key.value = temp;
    state++;
  }
  else
    state--;   //回 state1
}

void state3() { if (ScanKeyboard() == 0) state++; } //waiting for key releasing.

void state4() {
  if (ScanKeyboard() != 0)
    state--;
  else
   state = 0;
}

网友H:
怎么可能不在意?

如IceAge说,为什么不放在主循环中?“中断后复位stack(关键是这里), 开放中断,中断甚至不返回(可以运行背景任务”实际中很多MCU是实现不了的,俺的方法才具有真正意义的普遍性,任何MCU都能轻易实现。

网友H:
俺提过任务的实时处理有三个层次

非实时、弱实时、强实时,要保证实时的实时处理,当然是尽可能的利用低一个层次的处理方法。能用非实时处理的不要用弱实时处理。

以前大家争执:按键处理放在主循环中还是中断中?这个答案俺在培训教材中已经给出了:都可以,随着程序规模的减少,尽量用查询,放在主循环中;随着规模的扩大,尽量用中断,查询方式已经不能满足。

网友K:
中断驱动的方法除了没有中断的cpu,任何MCU都能实现

我做过的唯一没有实现的是任天堂的8位机,居然没有中断!

当然了,这种方法在 c 下不太容易,主要是针对汇编。
中断驱动多任务的方法,你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中断可以被认为立刻就返回了,因为:stack 被复位了,中断被开放了--- 中断返回也就是出栈,开中断等等。

关于可靠性,我特意做过验证,在恶劣环境下,主程序查询方式一天会死一两次,而中断驱动则一个月不到一次。

楼主:
没有理解楼上的秘技,望详解

网友N:
stack复位是什么意思?

stack复位怎么理解,开中断就是中断可以嵌套是吧?
对IceAge的方法很感兴趣,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K:
stack复位意味着中断不打算回到中断点

一般最后直接进入低功耗 idle 状态。

stack复位就是将stack 指针重置到栈顶,也就是说stack 是全空。这样即便先前stack 有死循环的遗体,那么中断来临时,也会被清理干净。

中断结构如下:

Timer_Interrupt:
   mov SP, #TOP_OF_STACK;    reset stack
   acall _reti;         enable re-enter
   acall setup_timer;

   acall task1;
   acall task2;
   ...
   acall taskN;
wait:
   __IDLE;           sleep
   ajmp wait;

_reti: reti;

网友H:
不好,大大的不好

放着主循环可以实现的,非用用中断去实现。你这和OS的中断调度本质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含义,标准前后台更容易实现,而且实时处理效率更好,规模扩大时要处理的结构问题更少。

网友H:
大概你这样的出发点是要实现OS下的IDLE?

网友K:
所长:这个问题,仁者见仁。

这里的 __IDLE 只是: orl PCON, #01.

54楼的程序相当简洁。都是在等待定时中断,为何要分开两处,而不是合二为一呢?

网友A:
哈哈~~~终于完成真正的零耗时任务切换,以后和裸奔说拜拜了~

哈哈~~~各位继续论述,俺不打搅了~~~

网友O:
抛一块小砖

希望能引些玉来。

看了一下,猜想IceAge的中断秘诀是中断后,重设环境,然后运行实际的主程序。

感觉我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一个系统本身可能有好几个中断,比如51可能有外部中断,串口中断和时钟中断,概括性不好。

所以,这个问题顶所长。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分为几个文件去写。我写我的做法是一个工程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分多几个文件去写。多个文件,意味着将来要修改的一个文件的长度可能会更少,出错的机会就少。对于我来说,每次写程序就准备着下一次的修改和拿来(所谓重用性),所以,第一次写程序的工作量不怕大,最怕是修改的程序工作量大。

网友P:
晕,PIC的STACK是不能动的……

网友D:
支持38L和40L。

从小的教育方式不同。他们从小就是鼓励奇思妙想的,我们从小就是统一答案的考试。结果就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的mind. 学习能力很强,奇思妙想没有。

网友H:
乱扯。

谈奇思妙想,没人比得上学龄前的小孩子。

天才不都=1%灵感+99%的汗水吗?

网友O:
讨论得似乎太远了

中国人和老外的差距,其实不在于思维方式,而在于市场环境。

mcu本来就是老外的东西,为了推广mcu,老外有IC厂家支持去搞一些开发工具,

我们只是这些开发工具的用户,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idea,我们有资金可以把这个新的idea变成一个新的开发工具吗?开发成功后又能得到IC厂家的支持吗?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具,比如所长的什么编程思想,最后可能变成非物质性文化遗产。

中国人和老外的最大区别是,老外会把一些思想标准化成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从而很多人都容易操作。

比如火*是中国人发明的,但老外标准化成枪**,

到老外的工厂和我们的企业相比,就知道人家的生产工艺标准比我们的多得多

网友D:
且看所谓高手秘笈

CSEG  AT  0BH        ;定时器1中断向量
     JMP  TIMERINT    ;

RETINT: RETI        ;要点在这里,进入中断后立即开放系统心跳,这样即使下面的程序出了问题,下一次心跳仍然能够启动中断。

TIMERINT: CALL RETINT   ;定时器1中断入口,首先开放下一次系统心跳。
         .
        .
        .
       刷新定时器程序        ;刷新函数
    ......
     ......
    切换任务程序        ;调度函数
    ......
    RET

这是一段嵌入式RTOS中的内核程序。首先它是“外国人”做的。谁要使用,请注明出处。别说是自己的原创秘笈。
第二、这是“内核”程序,属于系统程序,它是按照某种模式规则由计算机专家设计的。且经过严格的测试(我们用户根本不知道的时序测试还有其他测试),然后才能推向市场的。
为什么规定“内核不能调用应用程序?”这是研究生提出的问题?比我还菜!

这位高手以为他发现了什么巧妙地方法,竟然把用户函数代换了上面的调度函数!如此实现了“快速切换”,比计算机专家专家还高明。还让我解释为什么这是“违背了可靠性设计原则的大忌”?

 “这是可靠性设计大忌“,那么请说出什么地方,什么原因降低了可靠性,不要信口雌黄。

这还用解释么?我累不累!
1、你用上面的程序调用用户程序,你怎么测试时间可靠性?你怎么保证你的用户程序task_n 运行时间之和远远小于系统心跳频率?你怎么确定你这个系统能够允许同时运行多少个task?又根据什么来确定定时器1中断时间间隔?这只能专用于你自己的系统,没有任何通用性!换一个系统环境就可能出问题或者重新设计、调试、测试。你自己可以说“俺从来不看书,每天面对复杂一千倍的问题。”“仁者见仁”。你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裸奔,自我欣赏,管它什么OS设计模式、规则。俺简约就行。但是你别影响众人。学生们更不知道这种裸奔方法应用时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自己的系统中task_n运行时间之和必须要远小于定时器1设定频率。(其他还有别的问题...都写给你?太累了吧。)还以为是你老师的巧妙设计方法呢。什么书都不看,拿这么逊的问题和所长辩论。

2、任何一本操作系统教程上都写明了系统内核、外核与用户程序之间的关系。这种隔离分层式设计就是为了可靠性目标才慢慢总结发展来的模式。紧贴系统硬件的内核程序(包括时钟中断程序)根本不能和用户程序有联系,因为内核是整个系统最坚固的部分,脆弱的用户程序如果和坚固的内核程序混到一起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不是可靠性大忌?按模式设计是现代程序员的素养。这位老兄还停留在DOS设计阶段,把用户程序和系统程序搅混成一团,参考OS+自由裸奔,巧妙吧。

   不看书的人,自我欣赏,但是别和看过书的人辩论。否则1500元求助你的2个问题,一个也不知道,结果最后还是我咨询者的错!

3、发现所有质疑你的网友都受到了你的训斥。哈,咱们这位研究生讲师大人竟然连IBM环形网的接口芯片(或者是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查遍互联网也没拿到我的1000元求助金。咱们这位混了5年今天才透露自己是研究生的讲师大人竟然连MPL语句都看不懂,自称2分钟就能学会,到现在可过去10天了吧,500元求助金我还等着你的答案呢。研究生和本科生最不一样的地方不是他学的知识多,而是他离开学校后持续自我学习的能力。

其实这种设计的解决方案书上早就有了。这叫做合作式(或者协作式)调度器。main()运行调度器程序,ISR运行刷新程序,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请参考: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使用8051系列微处理器开发可靠应用  【英】Michael J.Pont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拿不出85.00¥我送你一本。

网友H:
看不懂LS的东东

网友H:
要拿中国人和老外比

建议只和一个国家比,这样才公平。

网友D:
同意63楼

也同意所长。如果中国的教育能把小孩子的奇思妙想保持到大学时代,那么中国的天才就多了。
可惜,从小学起,就是只许听话,“不准思想”。看那些把自己的天才孩子关在家里自自己教的家长,真是明智之举,要是送到学校,这孩子就毁了。

我周围处处有天才儿童,可他们的将来,顶多是到国外研究汽车喷漆的机器之类。

网友K:
先鄙视 wxj1952 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东厂作风

做人要厚道。技术论坛,请不要用下三烂的辩论手法。

关于reti 原创性,这本不是问题。对于51,只要想中断不返回,就必须调用 reti, 没有别的方法,intel spec 说的很清楚,这不是什么秘籍,也不适用其他的cpu.

这里谈论的是os-less,我想这里大多数程序员都还是用裸奔,你可以开一个主题专门讨论os。

“你怎么保证你的用户程序运行时间远远小于系统心跳频率“,这点必须由程序员保证,因为没有 os 调度,所以引入state machine 把任务切分,你的概念和逻辑实在混乱,你先看明白用 state machine 做的那个键盘的例子作发表言论。

500元求助金?你是指那个宏,呵呵,我已经给你了三个:TMS320C5X,X86, ZLG51 assembler。不光是我,这里的大多数人,只要你能给出技术说明,那一定就能写出来那个宏。如果不是你提,这种雕虫小技我都不好意思说, wxj1952别不服气。

网友Q:
请教

请问IceAge,所有任务每次运行的时间必须远远小于mcu的中断间隔吗,如果每20ms来次中断,所有的运行时间应该在多少以内才安全呢?如果这时其他的中断比较频繁,有些任务会不会执行不到啊?

网友D:
69楼切中要害。

还不只是一个任务,这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好吹牛的人,是要在一个时间片内把系统中的所有task运行一遍,到底有几个任务?到底系统能允许执行几个什么样类型的任务?

你既然要影响众人,就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说出来,这跟你“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问题不搭界!
建议您下次先开场白“我读博士生的时候,......”“钱学森给我们讲课的时候,.....”

500元请教这位研究生一个8051宏汇编器的问题,竟然先要我提供Ax51汇编器说明书?!我都告诉你了,技术说明就在徐爱均那本书上,自己不去找,我现在再告诉你在那本书上的591页,一共2页。你不是“这种雕虫小技,无论什么破宏,我保证在2分钟就能提供答案么?”早知道还需要提供技术说明,早知道“51宏我已经忘了”,就别吹这个牛啊。

我还真不知道这论坛上哪位朋友向高手(500元求助金)请教51汇编问题的时候,却先要向高手提供51汇编技术说明?你不会自己找?我知道你没时间,知道你“看不上2分钟进账500元。一天进账1000元”。这种给自己下台阶的雕虫小技,骗小孩子呢。

再找个理由说说为什么1000元求助还不知道IBM环形网的接口芯片或者原理电路?还需要我提供什么技术说明吗?告诉您:任何一本《计算机网络》的书上都有原理叙述。不过我问的是原理电路。
    您读的是兰州大学机械专业研究生吧。

网友K:
wxj1952 又在胡搅蛮缠了

宏只是指令展开问题,各个公司assembler有不同做法,格式不同,没有标准,没有统一格式,用repeat,rept,while 等等不一而足,你既然不满意我写的TI, zlg51 的写法,那么你就给出一个你满意的 assembler 技术说明,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1000元求助还不知道...“,还有这样扯蛋的。术业有专攻,我不知道的东西很多,又有什么奇怪的。

“到底有几个任务?到底系统能允许执行几个什么样类型的任务“,我的帖子已经讲的明白了,看不懂是你自己的头脑问题。

to armnew:
"中断比较频繁,有些任务会不会执行不到" 会的,这是没有os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解决方案之一是,设置一个task busy 标志, 让中断正常返回。

Timer_Interrup:
   jnb task_busy, _taskbusy
   reti    //正常返回到中断点
_taskbusy

网友K:
我知道你 wxj1952 很不服气

或许是我过于看轻 wxj1952 你认为值得自豪的技术,损伤了你的自尊心,如果是这样,我向你表示诚挚歉意。事情变成意气之争,就无聊了。

关于裸本,我个人的经验表明,如果不使用os, 那么 中断驱动 + state machine 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对于大多数 mcu 应用来说,已经 good enough.
所长的方法也很不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再次向 wxj1952 道歉

网友H:
如果将主循环也认为是中断的一种,实际也可以这样简单对

那么将主循环浪费掉是很可惜的事情。
基于时间片的OS,除开调度方面讲,用主循环可以代替时间片的。
使用主循环,相当多了一套可嵌套的处理方法,对实时性的提高有实质的作用。

在高级的MCU中,运行速度的提高,可以完全弥补前面的实时性差距,所以越大的软件规模,OS作用越大。

网友R:
任务的局部变量怎么处理

一切换,不就没了

楼主:
直接操作SP、PC、PSW,应算作“黑奔”

比裸奔狠得多。

网友S:
有道理

说得不错

网友D:
这么多问题怎么没考虑到?

很多任务的运行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能有条件分支、或延时要求,那么有2个确定点,最快完成时间和最坏完成时间。具体到老师这个程序就不好计算了。
假定某个任务task_n 最快完成时间1ms,需要延时情况下最坏完成时间20ms。在这种模式应用下当然是按最坏完成时间计算。再假定系统中有10个这种类型的任务,那么定时器1的溢出时间应该设定为远大于200ms。假定系统设定为240ms。
    问题来了:
    1、如果某一时刻,所有任务都以最快运行时间完成,那么一个循环仅需要10ms ,剩下230ms系统设置为IDLE休闲!即使休闲期间有任务迫切需要执行也要等到下一个时隙到来!
    您不是为了快速、简约才这么设计的吗。怎么反而比前后台模式响应还慢?怎么解决?
   2、假定某一时刻 t ,task9有运行要求,而系统正在call task1状态,那么即使call task2~call task8没有运行要求,老师的程序也把它们统统无效地运行了一遍。使得task9 无效等待。这和LZ的程序模式:有效查询、跳过空闲等待任务、最高实时效率地使所有就绪任务得到执行的思想,--相去甚远。
    这位研究生老师根本就没看懂LZ的程序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拿这么老套的程序出来说自己的“更简洁高效”。
   3、即使您看懂了LZ的程序模式,想说“我也可以使用这种模式并达到实时效率。”算了吧,要是在“中断里执行所有任务”这种模式下能够实现什么实时高效率,书上就不会称这是最“逊”的模式了。作者都比你笨,都是草包?
   4、研究生老师如今还在玩状态机?连个状态转移表都写不好,还以为自己是最新潮的。建议看看DeviceNet现场总线中的“网络事件/状态转移表”,看看别人怎么玩的状态机。中国要是会玩状态机,也不至于没有自己的FB。当然这位研究生老师是整天面对“复杂1000倍问题”的人,是顶尖的中国人。谁都没放在眼里。
     “这种雕虫小技也来难我”。

网友D:
失态了吧,研究生老师。

“1000元求助还不知道...“,还有这样扯蛋的。术业有专攻,我不知道的东西很多,又有什么奇怪的。
*********************************************************************

噢,我不知道,我以为您什么都懂呢。
 不过,不懂就承认自己不懂,没什么大不了。怎么最后自己不懂下不来台,反而是我扯蛋?我怎么知道您这么无知,我一直以为老师您是研究生、高手,什么都懂的呀。

还有,奇怪了,这位一天到晚“面对1000倍复杂问题”的网上黑客,这位“从来都是我攻击别人,没人能黑我的”研究生,这位昨天还训我让我好好看看《数据结构》的老师,竟然没学过《计算机网络》,竟然不知道以太网原理,谁不知道与以太网相提并论的是IBM的令牌环网,你大概连IEEE802.3/4/5是什么都不知道吧,还吹自己是黑客!“21IC比我....”原来是术业有专攻,什么都不懂的人。

下不来台阶了就说“我不是学这个的。”就跟看不懂/解不了我用51宏汇编写的MPL语句,然后说:“51宏我早忘了”一样!那么请问这位研究生老师,您到底是学什么的?您要教给我们什么?您连51宏都看不懂,你在这论坛混什么呢。您连计算机网络都不懂,您在这充什么高手、黑客。

我从来没反对过你裸奔,但是请你注意,你裸奔的时候不要采用task——纯粹的OS术语。问什么什么不知道,又要装得什么都懂,现在摇身一变,又懂状态机啦。
懂状态机怎么不懂网络协议的有限状态机?懂状态机怎么没看过petri网状态转移图?连个“状态转移图”都画不出来还懂状态机?还指导我看谁的键盘状态机?别让我认真起来,再500元请教一个状态机的问题,到最后答不上来,告诉我“术业有专攻,我不是这个专业的”。

要是真懂,就别怕问,不懂就别装懂。丢了2回研究生面子啦,还准备丢几回?网友的质疑其实都有道理的,结果都让你毫无道理地驳回了,好像就你一个人是对的。

    说的都是不沾边的话,问你的MPL问题,竟然最后送我3个汇编器,让我惊讶不已,“这是什么研究生老师”?“那不是汇编器的问题,我有最好的Ax51汇编器”。我差点叫起来了。

“宏只是指令展开问题,各个公司assembler有不同做法,格式不同,没有标准,没有统一格式,用repeat,rept,while 等等不一而足,你既然不满意我写的TI, zlg51 的写法,那么你就给出一个你满意的 assembler 技术说明,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这种逻辑还要我提醒你么?我那个Intel的 Ax51宏%while 你答不上来,可以说“我51宏早忘了”,那么您尽可以拿一个其它任何公司的任何格式while 来解我的问题,——所有公司的宏汇编都是以Intel为蓝本的。除非你说:“什么公司的宏汇编我都玩不好。”下台阶咱们就算了。可是您说的是:“一只破宏,雕虫小技。2分钟就能解出来。”把2个第一都不放在眼里啦,那就不一样了,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只有嘴上功夫的研究生。

 不懂就承认自己不懂,没什么大不了。别最后自己不懂下不来台,却给自己找千般原因、理由,最后反而骂学生扯蛋。失态了吧,研究生老师。
    年龄比我大20岁不止吧。别跟年轻人计较。

楼主:
:(

请在技术范围内讨论问题。

网友K:
wxj1952 技术问题尽管质疑

我收回“一只破宏,雕虫小技“,并再次为此事道歉。

我再次申明:请限于技术讨论,我几乎从不编辑我发过的帖子,请不要把我没说过的话强加到我头上,你可以再去查查我过去的帖子。关于宏问题,你如果认为所有公司的宏汇编都是以Intel为蓝本的,那么就是,如果你认为我写不出来,那么我写不出来,就此打住。

解答78楼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没有看明白没有 中断驱动+状态机 这种结构运行原理。
1)timer interrupt 一般为5,10,20 ms,不会如此之长的240ms. 超过20 ms的task, 可以拆分成若干个状态。
2) call task2~call task8没有运行要求,每个task 仅仅消耗几条指令,对于使用了array, list,还可以直接把相应的函数指针清 0.
具体应用中,一般把state 0 作为直接返回的空状态,如果需要任务运行,只要简单的让 state = 1。

另外,wxj1952 你能否贴出一段你的程序,比如键盘处理,或是一些mcu 经常用到的模块,然后我可以给出 中断驱动+状态机 的做法,让大家比较一下不同结构的优点和不足。

网友K:
另外,我很好奇

“书上就不会称这是最“逊”的模式“,能否告知是哪本书?在哪一页?

如果作者真的这么说了,那么说明作者思路很狭隘。不过,最好请你不要无中生有。

网友D:
好 ,我接招!

记住这个标签,我去查查是第几页。当然就是那本85元的推荐书。
    英国作者在你眼里思路当然很狭窄。他的书销遍全世界。您老人家不服气吧,“这根本是个错误。”这么差的书竟然卖85¥。我写的怎么一本也卖不出去,(有没有有啊)这是什么世道。
   有些话,你不用直接说出来别人也知道你是那么想的。因为你的言行就是那么表现出来的,所以算不上无中生有。

另外,作者留下了个人邮箱。“希望读者看过之后,能给我些意见。无论褒贬,我都将认真回复。”

你有什么看不起他的地方,尽可以写信和他交流。“无论褒贬,”您大概是只能褒不能贬的人。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下面认真谈纯粹技术问题,请像我一样接招。
“另外,wxj1952 你能否贴出一段你的程序,比如键盘处理,或是一些mcu 经常用到的模块,然后我可以给出 中断驱动+状态机 的做法,让大家比较一下不同结构的优点和不足。”

好 这个我绝对接招!
但是别像上次一样,跟我后面学就行,结果写出来的程序跟我一摸一样,(zlg那个,还有if那个,现在倒反而说是你送给我的。真是莫名其妙!先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好不好。我对这种行为除了哭笑不得还能怎么样?这次请版主、所长、LZ_d1d2一起做裁判好不好!)马上我就开始。

网友T:
支持所长的方法。

IceAge老师:
1、如果在时钟定时中断服务程序进行任务调度、用C语言写是否会产生大量的堆栈;其他中断又如何快速被响应,现在做产品估计都会有几个个其他的中断吧(是否要中断嵌套?)。

网友K:
请帖出原文,或给出连接

最好把作者的 email 也贴出来,我会直接同作者讨论,并在 icbbs 上公开,希望不是你曲解作者的原意。

关于那个宏,我给出的连接 zlg51 技术说明里就有,TI 5x 也有,我不过copy 出来,总共几行,要称作“结果写出来的程序“,未免讲笑了. 你可以再回顾一次: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993082

键盘的处理过程我已经贴出来了,所以不存在我跟你学的问题。只要你能把这个过程能够做得更清晰简洁,就行了, 你不会没有键盘的处理过程程序吧

网友K:
to: zhuhai2004

不会。对于mcu 来说,调度一词太沉重,因为mcu 程序量一般比较小,任务并不多,基本上不会采用相当消耗资源的 “调度“,多数情况下,固定顺序,顶多使用函数指针数组就能处理。如果确实需要"调度“,那么建议使用 os.

网友D:
纯粹技术问题

老师对armnew写的程序果然让人服气,老师难得出手,一出手就见真功夫。我把它完善如下:

Timer_Interrup:
  JBC task_busy, _taskbusy ;   wxj1952修改
   reti   ;  (;wxj1952修改)   //正常返回到中断点

_taskbusy:
;Timer_Interrupt:
   mov SP, #TOP_OF_STACK;    reset stack
   acall _reti;         enable re-enter
   acall setup_timer;

acall task1;
   acall task2;
   ...
   acall taskN;
   SETB  task_busy    ;  (wxj1952添加)

wait:
   __IDLE;        sleep
   ajmp wait;

_reti: reti;

意思没错吧。确认一下,有什么不对可以修正。

我先替老师讲解一下这个程序的功能:由于如78L所说的那样,这种模式的tick不好计算和设置,若按每任务最坏执行时间设置tick ,系统实时响应太慢。

    于是,可以把tick设置的小一点。例如,可以取一个最快与最坏执行时间的中间值,假定20ms。
    这又带来新的问题,正如armnew所质疑的:

“请问IceAge,所有任务每次运行的时间必须远远小于mcu的中断间隔吗,如果每20ms来次中断,所有的运行时间应该在多少以内才安全呢?如果这时其他的中断比较频繁,有些任务会不会执行不到啊?”

tick太小,节拍中断频繁,每次中断都重置SP为初值,导致系统从头task1开始运行,会不会使后面的任务taskN-1/taskN总是运行不到?

to armnew: (老师答复)
“中断比较频繁,有些任务会不会执行不到" 会的,这是没有os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解决方案之一是,设置一个task busy 标志, 让中断正常返回。”

Timer_Interrup:
   jnb task_busy, _taskbusy
   reti    //正常返回到中断点
_taskbusy

********************************************************************

这段改进程序设置了一个“所有任务运行完标志task_busy,  “当超循环最后一个任务taskN执行完毕后,设置task_busy 标志有效,通知节拍中断可以修改SP从头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如果tick中断发生时,系统还没进行到最后任务taskN,标志task_busy为“0”,节拍中断总是正常返回到中断点继续运行。

我说得对么?老师确认一下,有什么不对可以指正、修正。

网友K:
没错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我尽量不这么做,因为会丢失节拍,可能会对其他依赖节拍的任务产生干扰。这时,需要程序员自己合理的把长时间任务分成若干个小任务,虽然不容易,但总能做到

网友K:
此外,这么做会失掉一个极大的优点

就是能从死循环中退出,这点对于没有 watchdog 的mcu 及其重要。

网友D:
老师请看好日期,谁先发表!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boardid=11&t=2985643&p=5&tp=%B8%F8%B4%F3%BC%D2%B3%F6%B5%C0%CC%E2%B0%C9

还有一个IF,正在找。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7楼: xwj说俺瞎嚷嚷,能不能再嚷嚷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出来?

这里跟优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适用各类宏汇编器。

#pragma small src

#pragma asm
NOPX  MACRO NUM
    REPT NUM
    NOP
    ENDM
ENDM
#pragma endasm

void main(void)
{
__asm NOPX 5   // 输出5个NOP.

while(1);
}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那是我的悲哀。那就再写一个。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8-6-8 20:31:10 修改者:wxj1952

网友H: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放到主循环中?

差别就是时钟节拍而已,主循环的节拍是极小,不是固定的而已。

网友D:
89楼肯定语气说一下,有缺陷可以改。别模棱两可。

“我个人喜欢全部放在定时中断里,主程序仅仅是一条休眠指令,好处是:1)低功耗 2)高可靠性,只要定时中断不被关闭,那么即便一个task 进入死循环,也能退出。要注意的仅仅是reset stack, 开放中断(对51,必须调用一次 reti) ”

*******************************************************************

这是您推荐给armnew的程序,怎么老改口。说模棱两可的话。

到底对不对,可不可行?不行,您马上修改,否则,就是这种模式的缺陷。
“应用中我一般不这么做。”你到底怎么做的,你不是说这种模式好处多么?不是低功耗,高可靠性么。怎么又不这么用了?我现在认真和你讨论问题呢,还请了版主、LZ、所长。

网友U:
又干起了,作个记号好学习

网友D:
老师再请看好日期,谁先发表!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3楼: “我要面对的问题比这复杂一千倍!”

“种种宏问题,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能把任何,我说的是任何,宏汇编的技术说明发上来,我可以在看过说明后两分钟能写出这个宏。”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

吹牛吹了快20个小时了,连点动静都没有。竟然连程序看都没看懂。到兰州大学咨询教授去了吧。
我不可能500元等您咨询这个那个。等到现在已经没劲了,知道您什么水平就行了。
嘴皮子上的功夫。“我要面对的问题比这复杂一千倍。”

“我给11楼一个建议,您如果用循坏语句,那肯定没劲,别人都用了2 次了。
跟别人一样最没劲。来点新鲜的,比如说for、if....等等跟人不一样的。让大家学习学习。”

结果又等了快20小时了。算了吧,西北高手,别再吹了吧。
还是我自己提示您一个:让您再做一回“二”。

NOPX MACRO num
   PARM SET num
       IF PARM>0
    NOP
    PARM SET PARM-1
    NOPX PARM
    ENDIF
ENDM

高手又要开始表演了,“这种雕虫小技也要拿来自以为是?早知道我10个都写出来了。”哈哈...当老二难受吧,给你20小时的机会做第一,可惜现在又得跟我后边学着照抄啦。...

网友V:
可靠性是很重要

做产品嘛,可靠性是很重要的.
到目前没看到这方面的具体讨论.
写程序时想到了可能会崩溃,可想不出好方法来避免.

网友D:
89楼少写了一个字。

此外,这么做会失掉一个极大的优点

就是“不”能从死循环中退出,这点对于没有 watchdog 的mcu 及其重要。

***********************************************************

老师不好办了:
程序缺陷很明显,当某任务出现故障(或干扰或崩溃)时,程序运行不到taskN,也就不能置位task_busy,于是节拍中断总是返回到故障循环点——死机。

那么,tick设大了240ms是瞎扯蛋,设小了又失掉了老师最为得意的模式所具有的自恢复能力、可靠性。还有第三种方法吗?

我们都是思维狭窄的笨蛋。

网友K:
wxj1952, 我只能说你确实是个 笨蛋

我不是你的老师,也不会再给你这个人品卑劣的人讲解技术,你没有这个理解能力只能怪你爹妈。

网友K:
什么叫无耻,都在这个帖子里:

网友W:
怎么吵起来了?

网友X:
运气,100楼

http://www.autooo.net/autooo/DCS/jishu/2007-09-14/12947.html
上面地址是虚拟令牌网的应用

图是IBM令牌网卡

网友Y:
101,占领楼顶广告位

网友D:
100楼 aihe朋友了不起。

要是IceAge也有这个能力查询,要是第100楼的帖子是IceAge发的,我不但要按照承诺付给他1000元,而且脸面扫地。无脸见人啦。可惜他根本不懂,更没这个能力。只是嘴里说出来的有更高于此1000倍的能力!虚拟IT能力。

谢谢aihe ,我把承诺给那位研究生下课老师的1000元转付给你好了,我有你的账号。

其实,在中国,应用IBM 环形网的大概只有上海,至少是上海用的最多。这是资料印象。

网友Z:
既然都裸奔了还谈什么形式和脸面,高兴怎么奔就怎么奔吧

只要对得起观众且警察不干预就行。

网友D:
西北高手急眼啦。

81楼: wxj1952 技术问题尽管质疑

89楼: 此外,这么做会失掉一个极大的优点

就是能从死循环中退出,这点对于没有 watchdog 的mcu 及其重要。

*********************************************************************

程序缺陷是89楼您自己发现说出来的。可不是我故意说您这回“逊”大了。还要找英国Pont辩论?算了一晚上也没找出个更好的修改方案来,下不了台又要见谁咬谁了。骂娘啦?!撒野也得有点策略。还是先想想怎么自圆其说吧。

“我个人喜欢全部放在定时中断里,主程序仅仅是一条休眠指令,好处是:1)低功耗 2)高可靠性,只要定时中断不被关闭,那么即便一个task 进入死循环,也能退出。....”

自己把自己喜欢的极大优点“失掉”了,从此没底气了,还怎么玩?

要不是87楼及时提醒,IceAge大概至今还在自我陶醉于自己的讲课“我个人喜欢....”“task 运行放在中断里还是外,不是大问题。”闭着眼睛瞎讲课,也不知道在讲什么。突然梦醒,“噢,讲错了。”有点教授风度应该谢谢我呀。果然是只能褒不能贬。“一出手就见真功夫。”

再次提醒,网友水平再怎么差,可以损,可以训。就是别骂,更别连带骂他们“爹妈”。太粗俗没教养,小心这“研究生”牌子会露馅。

网友AA:

记号

网友D:
自己都转不过弯了,还想着讲解技术呢。

引用 网友K: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7楼: wxj1952, 我只能说你确实是个 笨蛋

我不是你的老师,也不会再给你这个人品卑劣的人讲解技术,你没有这个理解能力只能怪你爹妈。

而立之年都过了吧,发现老师经常忘事:昨天说过的话,今天就忘了。2个月前的事一点没印象。还要我把以前的帖子拿来给您看,提醒您曾经说过的话,我没说错吧。

上面这段话,可能过2天又忘了。“我没说,你别造谣!”所以我做个备忘录。

网友AB:
我有点乱。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高手。
我还是去睡觉了。
你们还是歇歇吧。

网友AC:
我来说一下

我记得以前在21ic上也讨论过,程序只管有无bug,如果没有bug,但是跑飞或进入死循环之类的现象就不是程序所能解决的了,大家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手段,什么模式什么架构,只要程序没有漏洞,自然就行了。程序是很难抗干扰的,那种复杂且头痛的事还是交给硬件处理吧。

之所以设置的看门狗,不是为了防止程序的bug,而是为了防止严重外界干扰下程序跑飞。虽然程序跑飞也有可能喂狗,但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而且目前还有各种滑窗式看门狗。再不行可以多设几条狗。

程序跑飞后所做过的事情,我估计这世上没人能预测到。

晚了,大家讨论就到此打住吧,再说一句话,简单就是可靠!

网友AD:
顶19 跟下反调

网友AE:
这个贴要顶

~~~~~~~~~~~

19楼确实扯的有点远~~~~

网友AF:
倒胃口

每次只要wxj1952参与的帖子,很快就会变味。

网友AG:
哎.....

原来这就是裸奔啊,看到了代码后,发觉也就那样.听了一大堆task啊,什么的..哎..

网友J:
哎.....

原来这就是裸*啊,看到了xx后,发觉也就那样.听了一大堆...啊,什么的..哎..

网友AH:
欢迎争吵,不吵没有意思。

不讨论,不交流没有提高。

windows在这么多高性能的CPU上都反应这么慢,os肯定是也顾不了所有的指标。

如果什么都顾了,架构就会很难看,维护起来就很累了。
看看gun C的编译器就知道了,还有压缩率还算可以的upx,效率是高了,太多的“雕虫小技”弄的一团麻。开发维护的成本太高了。

后面写了不少,感觉字节写的不对,都是错的,删了,留一点占楼。

网友AI:
农民讲习所的建立通用mcu程序的书出了没有?

网友AG:
大家说裸奔,意思我明白了.

但我要问一下,你们所弄的裸奔可不可以动态加载?动态分配内存?
如果可以,如何做的啊,教教唵们吧.

网友AG:
我的意思是动态加载"进程"

网友AJ:
玩什么不好

117楼还想动态加载进程,我晕,你以为是ARM,你以为是X86......有那种硬件平台还用裸奔吗...

楼主:
Re 116楼

动态分配内存当然可以。我见过很多通讯协议栈中,自己实现堆管理。

动态加载进程,不知道一个TCP server算不算。
或者,请举一个嵌入式系统中,一定要动态加载而不能静态加载的例子。

俺见过的最牛的裸奔:基于H.323的可视电话。主干是H.263 + H.323 + TCP/IP。印度wipro做的方案。

网友AH:
动态分配内存简单。

看看很多编译器里面带的 C语言的malloc源代码就知道了。
ccs c带的比较简洁。

动态加载进程 , 要到什么程度?
还有啊,既然都这么通用 的 处理 多任务了,还叫裸奔么?

网友M:
费那么大力气干吗?

在arm上,用ucosII全部搞定,为什么不用?

低端8位,想咋裸奔咋裸奔,费那么大力气干吗???????

网友AK:
又回到老问题上去了!

网友AL:
还是不错,其时只不过没有任务管理而已

网友AM:
还是前后台。学习

现在还是前后台。

网友AN:
程序

顶一下!

网友AO:
头疼

应该研究一下多任务系统了,
趋势吗........

网友AP(2008-07-21):
我编的程序是个小裸奔,但现在出现些问题1郁闷

网友AQ(2010-06-02):
好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R:
此贴不顶,该顶何贴?

网友AS:
永无休止的OS与裸奔之争:dizzy:

网友AT(2010-09-14):
跟着混吧,

网友AU:
好贴!

顶dld2, 古道热肠,农民讲习所, IceAge, 都是些高手。
呵呵,冷漠的马甲wxj1952 也很出彩,果然够无耻,始终能坚定不移的推销 M 国人如何如何的论调。

网友AV:
好贴!

顶dld2, 古道热肠,农民讲习所, IceAge, 都是些高手。
呵呵,冷漠的马甲wxj1952 也很出彩,果然够无耻,始终能坚定不移的推销 M 国人如何如何的论调。 ...
引用 网友AU:

同感!
顶 农民讲习所, IceAge。
对wxj1952这个家伙的嘴上功夫,我还是很佩服的!;P

网友AW(2010-12-05):
直接复制到自己电脑上了,嘿嘿,菜鸟先学习下。

网友AX:
好深的帖子啊…看不懂…要好好努力了!

网友AY:
有什么好说的 中国不就是制造大国吗

网友AZ:
任务优先级的缺点是 如果弄的不好 优先级较低的 可能不会有机会运行。

我很同意楼上有几位的观点  写程序  要 模仿老外的 多看老外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