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看懂

楼主(2008-06-23):
P2=temp;
a=temp<<(i+1);
b=temp>>(7-i);
temp=a|b;
for(a=4;a>0;a--)
for(b=248;b>0;b--);

看看~~~

网友A:
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讨论讨论

是不是左移i+1,让后把移出的位给低位;
比如i=1时,左移2位,把第7位给1,第6位给0位,而原来的低6位只是左移。
i=2时,第7位给2位,第6位给1位,第5位给0位。

网友D: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印象深,不会忘记

网友E:
不就是swap的高级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