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运行过程中ROM,RAM数据经常丢失,

楼主(2008-06-23):
(无正文)

网友A:
俺在三星的8位机上有类似遭遇

可能原因是芯片有一个用于烧写程序的引脚悬空,手无意中碰到,则相当于高压交流(板子对大地)施加于上面,导致芯片死机或ROM出错,正在实验确认中

楼主:
我的片子没有引脚悬空.

上电时一般第一页256个字节丢失,我估计是电源上电时,电压由0V到5V有一个电压上升过程,而片子读写,片选都是低电平有效的.从而导致出错.
不知道估计的有没有错.做实验中...

而运行过程中的丢失,还不知道原因,有待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