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贴片与直插原件得优缺点是什么呢?

楼主(2008-06-23):
(无正文)

网友A:
小批量,手工操作也是贴片好

贴片拆下来比DIP容易,而且不伤害焊盘

网友B:
其实差不多

网友C:
如果是自己做实验,且如果有IC座的话

DIP比较方便。

网友D:
贴片好下~DIP的如果有座子也没什么问题

至于说焊盘嘛~贴片的也不可能说下多少次都可以的~

下几次就坏了~特别是小贴片

网友E:
直插在机械可靠性方面强一些

贴片器件,外力使板子变形就可能会出虚焊
直插器件这个问题就基本能避免

楼主:
恩,多谢讨论,在性能上区别是否很大呢?

网友F:
贴片元件引脚短,是个优点

直插件我想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可能好一些,引脚间距2.54嘛.

网友G:
一般直插器件的功率要稍大于贴片的

其他性能没有区别,不因封装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