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无报错,但有些语句不执行啊!

楼主(2008-06-24):
#include "intrins.h"

int main(void)
{
  static char R=129;
  int temp=0;              //keil仿真发现temp被赋值0x0100!
  char R_offset=34;
  temp=0;                  //本句没有执行,象被编译忽略了。
  if(R>=128)               /*此处执行错!明明条件成立却跳出到else去了!*/
  {

  temp=R-256;
//  temp=0;
  _nop_();
  temp=temp/2;
  temp=((int)(R-256)/2)-R_offset;
  }
  else
  temp=(R)/2-R_offset;
  return temp;
}

网友A:
编译优化了吧

试着降低优化等级

网友B:
你的R是有符号的啊,最大只能到127,怎么可能会大于等于128

当然不会执行if了。

另外,temp=0;,后面根本没有谁使用temp的值,编译器认为给它赋值没有意义,所以被优化掉了。

楼主:
改了还不行

菜鸟不知道如何降低优化等级。
我把R改成char(应该无符号了吧),后面用了一下temp的值,还是有后两个问题。temp初值是0了。
void main(void)
{
  char R=129;
  char temp=0;
  char R_offset=74;
  temp=0;
  if(R>=128)
  {
  temp=0;
  temp=R-257;
//  temp=0;
  _nop_();
  temp=temp/2;
//  temp=((int)(R-256)/2)-R_offset;
  }
  else
  temp=(R)/2-R_offset;
  R=temp;
//  return temp;
}

楼主:
我在仿真看到的R初值0x81是大于128的呀

楼主:
优化等级降为0后果然好了,但为什么呢?

网友B:
unsigned char才是无符号啊……晕

楼主:
对,加上signed才保险

楼主:
优化等级一般要设成多少?

我原来是默认的8级。能否介绍下?

网友C:
看来LZ没有signed,unsigned概念

网友D(2014-10-0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降低优化等级也不行,如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