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语言问题!

楼主(2008-06-27):
<1>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TD3;
void w_r()

unsigned int em;
em=TD3/1000;//em结果为230
em=TD3/100-(TD3/1000)*10;//em结果为30
em=TD3/10-(TD3/100)*10;//em结果为0
em=TD3%10; //em结果为0
while(1);

void main()

TD3=230;
w_r();

<2>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em;
unsigned int TD3;
void w_r()

em=TD3/1000;//em结果为0
em=TD3/100-(TD3/1000)*10;//em结果为2
em=TD3/10-(TD3/100)*10;em结果为3
em=TD3%10; //em结果为0
while(1);

void main()

TD3=230;
w_r();

上面两个程序的em运算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啊?第一个程序的em结果是怎么得出的啊?
我是用keil调试的!

网友A:
看看汇编代码

在运算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B:
都是优化惹的祸!

两个办法: 1、更改优化级别;
           2、将局部变量定义为static

网友C:
定义的变量不同

定义的变量的类型不同,一个是全局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

楼主:
一位网友的分析

以下是一位网友的分析:
“两个em,其实最终都与输出无关,所以这两个变量的值是否正确都无关紧要,所以编译器就做了优化,这些变量有可能被别的变量占据了空间。第一个em是局部变量,更容易被优化掉。如果要让编译器不优化掉某个局部变量,这个变量必须能影响到一些特殊寄存器的值,或者影响到一些标记为 volatile的变量,这样编译器才认为这个变量参与了输出。”

难道非要把这个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么?以上问题是我在调试一个程序时发现的,列出的程序是原程序中的一个片段,本来定义为局部变量,是想节省内存空间的!

网友D:
~

以前遇到过,单步一下就看到了

是优化的

楼主:
的确是优化的,将优化级别改为7就行了!

网友E:
一个有意义的功能块至少有一个变量输出,若无整个都可以

除非仅用它耗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