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监测装置

楼主(2008-06-27):
想做一套装置,用于防止一些重要岗位人员在工作时睡觉.

被监测人员工作环境:4平米左右空间,正常工作时,身体基本不动,偶而站起来走动.

汽车上好像有一种跟据人眨眼判断驾驶员是否睡觉的装置,不知在这种场合是否能用,有没有相关传感器,用51单片机实现起来困难吗?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传感器跟用什么单片机没啥关系吧?

一般是检测眨眼、或者挂耳朵上检测头的角度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仅供参考

搞个东西,每隔30秒或1分钟,就亮起红灯,提醒保安(我猜的)用人手去按一下。如果到时间没按,证明保安在睡觉。。。

网友A:
开车呢,怎么按???

而且注意力分散,撞了人或者车怎么办???

网友:
3楼的方法很容易把人整出精神分裂症

网友C:
哈哈, 这方法真搞笑 30秒一次的频率,可以把人逼疯的

一定要弄个玩意,每隔半分钟用电磁铁砸开关一下解救保安.

网友D:
医学上有一种真正能监测睡眠的仪器!

啥名字不清楚,有次新闻上看到的,不知哪位知道叫什么?
不过用在这里太浪费,3楼方法虽然比较损,但思路不错,嘿!

网友E:
使用红外线探测,检测到1~2分钟没有动静,这人肯定睡着了

人醒着时很少会1、2分钟一点不动;检测到1~2分钟没有动静,先亮个红灯警告,再过1~2分钟则可以断定睡着了。

可以使用通常家庭中用的那种防盗的红外探测器,成本不高。

网友A:
1~2分钟?估计早就撞车了

而且被动红外运动检测也不适合运动中的检测

俺我想的办法可以试试这几种:
1、可以检测体温、皮肤电阻、心律等参数,校正后做智能判断(比如我想打瞌睡是又强忍着的话,就会感觉到很热)

2、贴装电极,用微弱电流去刺激人体,检测人体、肌肉反应。判断反应度不够时还可以来下大的把他电醒:-)

3、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检测眼皮、检测头部姿态;以前就有种卖的很好的瞌睡报警器,就是挂耳朵上检测头的角度然后报警的

网友:
用眼睛来判断比较及时

上眼皮装一只霍儿传感器,下眼皮装一块磁铁,然后编一简单程序,判断霍儿接通的时间超过1秒就可以认为此人有开始打瞌睡的嫌疑了,因为正常人的眨眼的时间不可能这么长,此方法绝对及时,只是,只是,只是磁铁好象不容易安装哈

网友C:
以前也看过一个,不记得了

防瞌睡的,用电击唤醒.

网友F:
楼主可以放弃了

    首先这个装置的可靠性要求极高,检测手段要保证既不能漏报也不能误报,传感器又不是商品化的,而总成本又不能太离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需要非常手段才有望解决,这远远超出了目前普通中国工程师的能力和可利用的资源。让楼主放弃不是瞧不起楼主,而是要楼主知道何可为何不可为,在现阶段,21IC也不会有人能够作出实用化的这种装置,等相关传感器商品化后,这里多数人都能轻松实现。
    如果你想了解方向性原理,有两个:1、脑电波检测,2、眼皮眨动检测。

楼主:
谢谢大家,延时的办法搞过了,使用人员很烦

目前做的是3分钟报警,然后需保安按一下,效果是不错,可保安受不了,经常破坏设备,这种装置更不能与人体接触,想过用防盗里的经外传感器,可好像是有人他就报警,不管你动不动,现在考虑红外成像,检测人动不动

当初考虑过使用超声波测距,可屋里要是有风扇,还是可靠性不高,目前主要考虑红外成像.

网友:
保安竟然没有疯啊

网友G:
世界性的难题

密切关注中......

网友H:
建议测呼吸和脉搏

用无线发射到接收器,或直接升压电击

网友I:
以前看到过一种司机用的瞌睡唤醒仪

戴在脖子上,司机只要低头就会报警。

网友J:
3分钟一次,保安没有疯掉?

不能漏报(使用的人有意见)和误报(保安有意见),觉得这个很难,呵呵

网友K:
眨眼?那有睡觉都睁眼的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