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DPI 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8-06-29):
(无正文)

网友A:
1200点每平方英寸

dpi是 dot per inch的缩写,表示1平方英寸面积上的点数.
dpi在字典里的解释为:每平方英寸的点数,是用于说明打印清晰度的单位。也就是说,dpi作为打印图像清晰度的单位,其数值越高,代表1平方英寸面积上显示的点数越多,打印出图像也就越清晰,这是代表打印机打印能力的一个定值而不会改变。

楼主:
那么它能打出最细的点的直径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B:
1200dpi是每英寸1200点,不是平方英寸哦

什么是dpi?
要弄清楚这个概念,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dpi概念的起源:
DPI 原来是印刷上的计量单位,意思是每个英寸上,所能印刷的网点数(Dot Per Inch)。但随着数字输入,输出设备快速发展,大多数的人也将数字影像的解析度用DPI表示,但较为严谨的人可能注意到,印刷时计算的网点(Dot)和电脑显示器的显示像素(Pixel)并非相同,所以较专业的人士,会用PPI(Pixel Per Inch)表示数字影像的解析度,以区分二者。
现在我们通常讲的打印机分辨率是多少DPI,指的是"在该打印机最高分辨率模式下,每英寸所能打印的最多"理论"墨点数"。
所以更加合理的对于dpi的解释是这样的:
如果一台打印机的分辨率是4800×1200dpi,那么意味着在X方向(横向)上,两个墨点最近的距离可以达到1/4800英寸;在Y方向(纵向)上,两个墨点的距离可以达到1/1200英寸。
另外,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600x600DPI以上的图像, 在普通纸上按照更高打印精度(如:4800X1200DPI)的打印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现在HP喷墨打印机最高标称分辨率是4800×1200dpi,这意味着在纸张的X方向(横向)上,每一英寸长度上理论上可以放置4800个墨点。但是如果真的在普通介质的一英寸上放置全部的4800个墨点,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纸张对墨水的吸收过饱和,墨水连成一片,反而使分辨率下降。 所以"理论"点数,是指打印机能够达到的能力极限,但是实现起来需要依靠纸张的配合,如果采用专用纸张,便可达到更好的性能,在每个英寸上放置更多的独立墨点,如果使用纸张不能支持选定的最高分辨率,就会出现相邻的墨点交融联成一片的情况,从而影像打印效果。
所以,细心的您可能会发现,在新的HP DeskJet打印机中(例如HP DeskJet5550等),如果您不选择专用纸张,为了保证打印效果,打印机是不会按照最高分辨率打印的。
好了,以上是基本的dpi概念以及几个相关的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