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404AD的AD功能效果如何?

楼主(2008-06-30):
号称10BIT的AD,实际使用下来是0-4V效果还不错,4-4.5v线性没有了,4.5v以上不一定能够转换出来。问了技术支持,说就是这样。
现在买了几千片使用,发现AD一致性也不行,大约有1%-2%的AD是不能转换或者转换错误(0-4V),甚至AD有使用一段时间后损坏的。

大家谈谈感想,因为我做产品,这样的效果感觉怕怕。

网友A:
没有那么可怕吧,我现在进用STC12C5410AD还没发现,不知怎测

楼主:
回2楼,编上一小段电压表程序,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的5412AD,也没有发现

STC的ADC参考电压是VCC,因此,要注意处理好电源.

网友C:
看你的电源稳不稳定

网友D:
我们用5410AD测加速度

硬件问题不大,反而是软件不好写,还有就是测加速度的IC焊接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