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串口调试软件

楼主(2008-07-03):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写一个,VB VC BCB都行

楼主:
er...有没有现成的呢

呵呵,太久没用vb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发送转换成10进制的字符串到串口显示呢?

Sprintf(ucComDataBuff,"变量uii的当前值为:%d",uii);
ComShowString(ucComDataBuff);

楼主:
死就死在...

我是用汇编写的程序。

网友C:
汇编为什么就不可以??ls

网友D:
re

写个16to10的汇编子程序。网上有现成的。
发送前调用下就可以

网友E:
不明白10进制有什么好处~~~

网友F:
自己用计算器按一下吧……

网友A:
如果是大量的数据,用计算器按吧,准备几瓶活铬油

网友C:
看来老z卖活络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