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介绍一下信号发生器及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8-07-03):
信号发生器在我们硬件设计开发中主要做什么用?另外信号发生器我们平常都是用哪种?我发现有任意函数、任意波形、逻辑信号等等很多种。
逻辑分析仪在我们硬件设计开发中主要做什么用?
希望用过的大虾介绍一下,想添点设备!谢谢

网友A:
信号发生器用得不算多

网友B:
信号发生器可以用来产生我们需要的信号

例如你要做放大器的测试,当然需要一个信号源了。

逻辑分析仪可以观察数字电路的逻辑状态,通常可以同时观察多路。

楼主:
圈圈,那示波器不是可以替代逻辑分析仪??

网友C:
不一样吧

就像有的逻辑分析仪可以同时观察8路信号,而示波器也只是观察到两路的信号。

网友B:
目的不一样,逻辑分析仪主要分析数字逻辑信号,

通常可以同时采集,对毛刺之类的要敏感,但是对幅度精度要求不高。

而示波器则主要是为了看波形,对电压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D(2010-09-27):
我是原厂做孕龙逻辑分析仪的,有问题可以找我,QQ506439483,对于逻辑分析仪的问题,我会尽力给大家说明白

网友E:
逻辑分析移相对示波器来说,存储深度一般会大点,另外重要的是有一些协议的分析,比如I2C,UART等。
示波器相对逻辑分析仪来说,一般带宽,采样率会高点,触发方式也更丰富点。

信号发生器用的似乎不多。

网友E:
对了,示波器允许输入的电压范围也宽点,有垂直系统的测量,或者说模拟信号的测量;
逻辑分析仪只有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