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一个关于2576电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诸位大侠,我用的2576电源芯片提供5V、3A电流,前面用变压器进行整流滤波后给2576,我的变压器是AC220转AC7.5V,请问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应该选多大呢?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2576很热,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3A电流已经达到2576的最大电流了。

热是正常的,只要不烫,否则就检查电感是否正确。变压器容量至少应在15W以上,考虑余量,建议在20W以上。

网友B:
2576是很老的设计了,效率较低,烫是正常的,3A时非常烫都

现在新出的电源IC太多了,这个电流下不建议用2576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