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N个NOP的宏该怎么写??

楼主(2008-07-04):
这个宏该怎么写?:
           InsetNnop   N             ( N=0~100)

      注意是插入N个NOP ,不是在那延时N个NOP的时间.发现要写下来会很长.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你搜索一下

网友B:
讨论过了.

网友C:
前段时间我出了这个题的

里面有答案,题目好象是“给大家出道题吧”。

楼主:
看了一下那个主题是讨论的是C,能否也讨论一下汇编。

    不如再把也汇编完善一下,希望最终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结果,以后也可以供大家使用。写了一个,但觉得还是太长了。

;***********  Inset N  NOP  *******************

;**********************  2~10 nop ***************
N_2nop      macro
        NOP
        NOP
        endm
N_3nop      macro
        N_2nop
        NOP
        endm
N_4nop      macro
        N_2nop
        N_2nop
        endm
N_5nop      macro
        N_3nop
        N_2nop
        endm
N_6nop      macro
        N_3nop
        N_3nop
        endm
N_7nop      macro
        N_2nop
        N_5nop
        endm
N_8nop      macro
        N_4nop
        N_4nop
        endm
N_9nop      macro
        N_5nop
        N_4nop
        endm
N_10nop     macro
        N_5nop
        N_5nop
        endm

;**********************  10~100 NOP ***************
N_20nop      macro
         N_10nop
         N_10nop
         endm
N_30nop      macro
         N_20nop
         N_10nop
         endm
N_40nop      macro
         N_30nop
         N_10nop
         endm
N_50nop      macro
         N_40nop
         N_10nop
         endm
N_60nop      macro
         N_50nop
         N_10nop
         endm
N_70nop      macro
         N_60nop
         N_10nop
         endm
N_80nop      macro
         N_70nop
         N_10nop
         endm
N_90nop      macro
         N_80nop
         N_10nop
         endm
N_100nop     macro
         N_90nop
         N_10nop
         endm

;---------- 插入 1~ 10 个NOP ---------------
N_1_10nop  macro   N
       IF      N==1
            NOP
       ELSEIF  N==2
           N_2nop
       ELSEIF  N==3
           N_3nop
       ELSEIF  N==4
           N_4nop
       ELSEIF  N==5
           N_5nop
       ELSEIF  N==6
           N_6nop
       ELSEIF  N==7
           N_7nop
       ELSEIF  N==8
           N_8nop
       ELSEIF  N==9
           N_9nop
       ELSEIF  N==10
           N_10nop
           ENDIF
       endm

;---------- 插入 10~ 100 个NOP (只取能被10整除的参数) ---------------
N_10_100nop  macro   N
       IF      N==10
           N_10nop
       ELSEIF  N==20
           N_20nop
       ELSEIF  N==30
           N_30nop
       ELSEIF  N==40
           N_40nop
       ELSEIF  N==50
           N_50nop
       ELSEIF  N==60
           N_60nop
       ELSEIF  N==70
           N_70nop
       ELSEIF  N==80
           N_80nop
       ELSEIF  N==90
           N_90nop
       ELSEIF  N==100
           N_100nop
           ENDIF
       endm

;---------- 插入 1~ 100 个NOP(N任意)  ---------------

n_nop      macro    N
        IF     N/10==1
        N_10_100nop  10
        ELSEIF N/10==2
        N_10_100nop  20
        ELSEIF N/10==3
        N_10_100nop  30
        ELSEIF N/10==4
        N_10_100nop  40
        ELSEIF N/10==5
        N_10_100nop  50
        ELSEIF N/10==6
        N_10_100nop  60
        ELSEIF N/10==7
        N_10_100nop  70
        ELSEIF N/10==8
        N_10_100nop  80
        ELSEIF N/10==9
        N_10_100nop  90
        ELSEIF N/10==10
        N_10_100nop  100
        ENDIF

        IF     N%10==1
        N_1_10nop  1
        ELSEIF N%10==2
        N_1_10nop  2
        ELSEIF N%10==3
        N_1_10nop  3
        ELSEIF N%10==4
        N_1_10nop  4
        ELSEIF N%10==5
        N_1_10nop  5
        ELSEIF N%10==6
        N_1_10nop  6
        ELSEIF N%10==7
        N_1_10nop  7
        ELSEIF N%10==8
        N_1_10nop  8
        ELSEIF N%10==9
        N_1_10nop  9
        ENDIF
        endm

网友D:
搞不明白,一个没意思的题目有必要讨论两次?

有时间大家想想做什么项目有意思

讨论应用可能更有意思,

网友C:
没有意思是你还没有体会到好处

网友E:
是没有意思

当你发现有delay CONST 或者delay MM 甚至delay a这样的指令时,
的确觉得这样很没有意思的.插NOP不是为了精确延时,还有什么特殊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