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液晶显示字符的放大或缩小问题

楼主(2008-07-05):
刚工作,就要该以前的项目。把汇编变成C...
碰到一棘手问题,关于编程的。在液晶12864上,怎样使得其显示的字符或汉字成一定比例地放大或缩小呢?有无算法呢?(单片机用51,液晶驱动是KS0108/KS0107)
感激不尽。。。。

网友A:
12864屏不可能无级放大 也就两种字号吧

用51也存不了多少汉字.  估计实现算法用的rom不如多作个字库(大字库肯定有很多空白,进行数据压缩吧).

网友B:
1、一般用多种字体的字库;2、整倍放大很简单,但是会有锯

3、无级放大或想做到无锯齿,那就麻烦了,根本不是51能干的事哦

网友C:
2楼,怎么进行数据压缩啊?

网友D:
字不多的话,直接建立几种字库好了

网友A:
晕,对于全空白,那就是0x00 写成0x00 *5 表示连续5个0x00

网友A:
对0x00,两字节表示,一个0x00,一个表示连续个数

软件中稍微加两句算法,对大字体肯定可以节约很多rom

网友E:
稀疏矩证

楼主:
向xwj请教

我要做的就是整数倍放大或缩小字符或汉字
因为字很多,建立多个字库的话恐怕外接的ROM容量不够
程序量也挺大,所以只能整数倍放大或缩小字符或汉字,有锯齿没关系的
看得清除就OK了。
请问xwj:
怎样才能做到字符或汉字整数倍的放大或缩小呢?
没一点头绪的。。。。。。
有算法嘛?

楼主:
问八楼walnutcy

什么又是稀疏矩阵呢?

网友F:
用矢量字库能做到无极放大

在UCDos底下就有这种字库,只是这矢量字库如何为我所用,生成图形,一直搞不定,有人能搞定,不妨借题发挥一下,我大大的鼓掌.

网友G:
矢量字库

去看看UCGUI,MINIGUI

楼主:
各位大侠可能没弄懂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在液晶上显示一个8*8的字符,如何把它成倍地放大,如放大成40*32显示的字符等等,当然包括缩小。
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H:
成倍地放大很容易,每个像素重复若干次就可以实现

8*8的字符放大成40*32显示的字符,只需横向重复5次,纵向重复4次。当然你需要自己解决锯齿效应。

网友I:
如果是9楼和13楼的意思

那就很容易了。

按照14楼的做法就可以。

楼主:
恩恩

恩恩,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各位。。

网友J:
矢量字库的填充不容易,51很难实现的。

网友K:
自己做字库,在每个字模前加宽度和高度信息

这样不同大小字模可以混在一起

网友(2014-05-07):
您好,请问如何实现LCD12864自定义字符的放大缩小。有相关代码么

网友L(2015-07-29):
引用 网友I:
那就很容易了。按照14楼的做法就可以。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用12864液晶将字符整数扩大,能不能发个代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M:
如果需要显示的字数不多可以考虑自己制作字库,但也就几种而已。毕竟是1286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