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

楼主(2008-07-05):
常用的可以显示汉字的LCD有哪几种常用型号?????急求,谢谢!

网友A:
12864上面的ST7920

液晶模块的型号你就不要找了,各家有各家的叫法。

网友B:
看其液晶的驱动啦

不同的驱动内部地址也同及其操作都不同的

网友C:
液晶不是IC

不是说型号的

网友D:
上面说的对

不同的控制器是不同的,看厂家给的DATASHEET就知道怎么写吧.

网友E:
可以找我的

刘栋

北京华清益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Peking Watching RICH Tech.Co.,Ltd
Tel:8610-82600169 82600442
Fax:8610-82600127
Mobile:13466313319
E-mail: liud@hqlcd.com
Http://www.hqlcd.com

网友F:
点阵式的不都可以显示汉字?

点阵式的不都可以显示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