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07-05):
弹片机管脚的 N-ch open-drain output和 CMOS output/input  在什么方面应用有区别呢   另外管脚在设置成内部上拉电阻形式  除了有驱动能力增强 稳定性好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上拉 谢谢

网友A:
在输入时候用上拉,软件可控。

OD可以线与,也可以用来接不同电压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