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i2c电平转换,哪种N沟道MOS管合适?

楼主(2008-07-05):
请问用于i2c电平转换,哪种N沟道MOS管合适?

哪种比较好买,便宜?

网友A:
我用过模拟开关效果不错

楼主:
请教具体实现方式

请教具体实现方式.

网友B:
晕, lz看书啊,随便找个cd40xx的模拟开关资料.

楼主:
模拟开关的简单应用没有问题

模拟开关的简单应用没有问题.

3.3v和5v的i2c之所以要隔离,是3.3v的一侧不能承受5v一侧的高电平.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把3.3v直接和5v直接串接在模拟开关的两端而没有其他措施吧?

那样的话,高电平就不能隔离了.

我想应该是怎么控制,任何一端低电平的时候模拟开关接通,任何一端为高电平的时候断开模拟开关,但是想不到如何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