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这广告打的。。。全身**皮疙瘩

楼主(2008-07-07):
        用单片机轻松实现多线程

    近来,公司给了个任务,要用51芯片实现2个扬声器放不同的音乐。

    大家都知道音乐程序的音节与音调的计算是十分复杂的,于是我就在网上搜到了2首现成音乐,刚开始我还挺乐观的,

    我先把程序合到一起,再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TIMER,第一首音乐我用T0来控制音节与音调,第二首用T1,我想这下

    大家满意了吧。可是不做不知道啊,一做完蛋了,怎么2首音乐全跑调了。

    于是我开始追查原因:

    首先我先分别把2首音乐程序烧进去,扬声器都正常响起了音乐,排除了硬件的问题,单独的程序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再仔细分析了合起来的程序,没错呀!资源没冲突,是不是没程序烧好?于是我又烧了几片芯片,可是结果都

    一样,全跑调了。

    这可把我愁坏了,突然我想起来了,一边骂自己笨,一边又发起愁来。单片机都是顺序执行指令的,在响应T0中断处

    理第一首音乐的音节与音调时,T1中断是不执行的,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程序里音节与音调的延时就要重新计算。别

    说我是个音盲了,就是这计算量也会把我累死。

    于是我又到网上寻求帮助,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我无意中看到一款刚上市的51芯片——LS2051,具有双核功能,

    只要把第2道程序当函数一样调用,就可以分别执行,互不影响。这不正是我要的嘛!

    于是我抱着把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申请了样片,哈,还提供个烧录器(也是免费的哦)。我按照LS2051的使用说明把程

    序合好,见下: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INC    20H                     ;中断服务,中断计数器加1
                            MOV    TH0,   #0D8H
                            MOV    TL0,   #0EFH            ;12M晶振,形成10毫秒中断
                            RETI

                                ORG    001BH
                            INC    21H                     ;中断服务,中断计数器加1
                            MOV    TH1,   #0D8H
                            MOV    TL1,   #0EFH            ;12M晶振,形成10毫秒中断
                            RETI

                        START:
                            MOV    SP,    #50H
                            MOV    TH0,   #0D8H
                            MOV    TL0,   #0EFH
                                MOV    TH1,   #0D8H
                            MOV    TL1,   #0EFH
                            MOV    TMOD,  #11H
                            MOV    IE,    #8aH
                                MOV    0FFH,  #MUSIC0_1    ;调用第2道程序
                        MUSIC0:
                            NOP
                            MOV    DPTR,  #DAT             ;表头地址送DPTR
                            MOV    20H,   #00H             ;中断计数器清0
                        MUSIC1:
                            NOP
                            CLR    A
                            MOVC   A,     @A+DPTR          ;查表取代码
                            JZ     END0                    ;是00H,则结束
                            CJNE   A,     #0FFH,  MUSIC5   ;如果是休止符,往下执行
                            LJMP   MUSIC3
                        MUSIC5:
                            NOP
                            MOV    R6,    A                ;R6=18H音符的频率
                            INC    DPTR                    ; DPTR加一
                            MOV    A,     #0
                            MOVC   A,     @A+DPTR          ;取节拍代码送R7
                            MOV    R7,    A                ;R7=30H音符发音的时间
                            SETB   TR0                     ;启动计数
                        MUSIC2:
                            NOP
                            CPL    P3.0                    ;P3.0是音乐输出引脚
                            MOV    A,     R6
                            MOV    R3,    A                ;R3=R6=18H
                            LCALL  DEL
                            MOV    A,     R7
                            CJNE   A,     20H,    MUSIC2   ;中断计数器(20H)=R7否?;不等,则继续循环
                            MOV    20H,   #00H             ;等于,则取下一代码
                            INC    DPTR
                            LJMP   MUSIC1
                        MUSIC3:
                            NOP                            ;休止100毫秒
                            CLR    TR0
                            MOV    R2,    #0DH             ;R2=13
                        MUSIC4:
                            NOP
                            MOV    R3,    #0FFH            ;R3=255
                            LCALL  DEL
                            DJNZ   R2,    MUSIC4
                            INC    DPTR
                            LJMP   MUSIC1
                        END0:
                            NOP
                            MOV    R2,    #0FFH            ;歌曲结束,延时1秒后继续
                        MUSIC6:
                            MOV    R3,    #00H
                            LCALL  DEL
                            DJNZ   R2,    MUSIC6
                            LJMP   MUSIC0
                        DEL:
                            NOP
                        DEL3:
                            MOV    R4,    #02H
                        DEL4:
                            NOP
                            DJNZ   R4,    DEL4
                            NOP
                            DJNZ   R3,    DEL3
                            RET
                            NOP
                        DAT:
                            DB 18H, 30H, 1CH, 10H
                            DB 20H, 40H, 1CH, 10H
                            DB 18H, 10H, 20H, 10H
                            DB 1CH, 10H, 18H, 40H
                            DB 1CH, 20H, 20H, 20H
                            DB 1CH, 20H, 18H, 20H
                            DB 20H, 80H, 0FFH, 20H
                            DB 30H, 1CH, 10H , 18H
                            DB 20H, 15H, 20H , 1CH
                            DB 20H, 20H, 20H , 26H
                            DB 40H, 20H , 20H , 2BH
                            DB 20H, 26H, 20H , 20H
                            DB 20H, 30H , 80H , 0FFH
                            DB 20H, 20H, 1CH , 10H
                            DB 18H, 10H, 20H , 20H
                            DB 26H, 20H , 2BH , 20H
                            DB 30H, 20H , 2BH , 40H
                            DB 20H, 20H , 1CH , 10H
                            DB 18H, 10H, 20H, 20H
                            DB 26H, 20H , 2BH, 20H
                            DB 30H, 20H, 2BH , 40H
                            DB 20H, 30H, 1CH , 10H
                            DB 18H, 20H , 15H , 20H
                            DB 1CH, 20H , 20H , 20H
                            DB 26H, 40H, 20H , 20H
                            DB 2BH, 20H, 26H , 20H
                            DB 20H, 20H, 30H , 80H
                            DB 20H, 30H, 1CH , 10H
                            DB 20H, 10H, 1CH , 10H
                            DB 20H, 20H, 26H , 20H
                            DB 2BH, 20H, 30H , 20H
                            DB 2BH, 40H, 20H , 15H
                            DB 1FH, 05H, 20H , 10H
                            DB 1CH, 10H, 20H , 20H
                            DB 26H, 20H, 2BH , 20H
                            DB 30H, 20H, 2BH , 40H
                            DB 20H, 30H, 1CH , 10H
                            DB 18H, 20H , 15H , 20H
                            DB 1CH, 20H , 20H , 20H
                            DB 26H, 40H, 20H , 20H
                            DB 2BH, 20H, 26H , 20H
                            DB 20H, 20H, 30H, 30H
                            DB 20H, 30H, 1CH, 10H
                            DB 18H, 40H, 1CH, 20H
                            DB 20H, 20H, 26H, 40H
                            DB 13H, 60H, 18H , 20H
                            DB 15H, 40H, 13H , 40H
                            DB 18H, 80H, 00H

                        MUSIC0_1:
                            NOP
                            MOV    DPTR,  #DAT_1           ;表头地址送DPTR
                            MOV    20H,   #00H             ;中断计数器清0
                            MOV    B,     #00H             ;表序号清0
                        MUSIC1_1:
                            NOP
                            CLR    A
                            MOVC   A,     @A+DPTR          ;查表取代码
                            JZ     END0_1                  ;是00H,则结束
                            CJNE   A,     #0FFH,  MUSIC5_1
                            LJMP   MUSIC3_1
                        MUSIC5_1:
                            NOP
                            MOV    R6,    A
                            INC    DPTR
                            MOV    A,     B
                            MOVC   A,     @A+DPTR          ;取节拍代码送R7
                            MOV    R7,    A
                            SETB   TR1                     ;启动计数
                        MUSIC2_1:
                            NOP
                            CPL    P1.0
                            MOV    A,     R6
                            MOV    R3,    A
                            LCALL  DEL_1
                            MOV    A,     R7
                            CJNE   A,     20H,    MUSIC2_1 ;中断计数器(20H)=R7否?;不等,则继续循环
                            MOV    20H,   #00H             ;等于,则取下一代码
                            INC    DPTR
                            LJMP   MUSIC1_1
                        MUSIC3_1:
                            NOP
                            CLR    TR1                     ;休止100毫秒
                            MOV    R2,    #0DH
                        MUSIC4_1:
                            NOP
                            MOV    R3,    #0FFH
                            LCALL  DEL_1
                            DJNZ   R2,    MUSIC4_1
                            INC    DPTR
                            LJMP   MUSIC1_1
                        END0_1:
                            NOP
                            MOV    R2,    #64H             ;歌曲结束,延时1秒后继续
                        MUSIC6_1:
                            MOV    R3,    #00H
                            LCALL  DEL_1
                            DJNZ   R2,    MUSIC6_1
                            LJMP   MUSIC0_1
                        DEL_1:
                            NOP
                        DEL3_1:
                            MOV    R4,    #02H
                        DEL4_1:
                            NOP
                            DJNZ   R4,    DEL4_1
                            NOP
                            DJNZ   R3,    DEL3_1
                            RET
                            NOP
                        DAT_1:
                            db 26h,10h,20h,10h,20h,10h,26h,08h,20h,08h,20h,40h,26h,10h,30h,10h
                            db 30h,10h,39h,08h,30h,08h,30h,40h,26h,10h,20h,10h,20h,10h,1ch,10h
                            db 20h,40h,2bh,10h,26h,10h,20h,10h,2bh,08h,26h,08h,2bh,40h,26h,10h
                            db 30h,10h,30h,10h,39h,08h,26h,08h,26h,30h,40h,08h,39h,08h,26h,10h
                            db 30h,10h,30h,10h,39h,08h,26h,08h,26h,40h,26h,10h,2bh,08h,2bh,08h
                            db 2bh,10h,30h,08h,39h,08h,26h,08h,2bh,08h,2bh,10h,2bh,20h,40h,10h
                            db 20h,08h,20h,08h,2bh,08h,26h,18h,30h,40h,18h,10h,18h,10h,26h,10h
                            db 20h,10h,20h,20h,26h,10h,2bh,10h,30h,10h,30h,10h,1ch,10h,20h,10h
                            db 20h,40h,1ch,10h,1ch,10h,1ch,10h,30h,10h,30h,30h,39h,08h,30h,08h
                            db 20h,10h,2bh,08h,26h,08h,2bh,08h,26h,08h,26h,08h,2bh,08h,2bh,40h
                            db 18h,10h,18h,10h,26h,10h,20h,10h,20h,30h,26h,08h,2bh,10h,30h,10h
                            db 30h,10h,1ch,10h,20h,10h,20h,40h,26h,10h,30h,08h,30h,08h,30h,10h
                            db 39h,10h,26h,08h,2bh,08h,2bh,10h,2bh,20h,40h,08h,40h,08h,20h,08h
                            db 20h,08h,2bh,08h,26h,18h,30h,40h,00H

                            end

    真的可以啊!两个扬声器响起了两首音乐,而且都没跑调,真是捡到宝了。如此轻松的就实现了多线程,解决了我的烦

    恼,把我高兴坏了,于是我赶紧把我的经验送上,供各位大大参考。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嘛,也希望大家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告诉我哦!

                                    QQ:16953411

网友A:
延时不用死循环不就完成了,笨死了

网友B:
同意LS观点

笨死,不是一般的笨

网友C:
这广告也太cctv了。

网友D:
太无语

这广告打的

网友E:


网友F:
这广告做的也太HB

网友G:
LS的H要改成S,就准确了

网友H:
哈哈广告!!!!!!!

哈哈广告!!!!!!!我还以为用51os呢!!!

网友I:
re

51做不到同时放2首歌?????

网友J:
哈哈

做人不能太CCTV哈

网友K:
呵呵,这广告做到这里,真是好笑,想起了电视上的风湿广告,呵

网友:
很奇怪

这种附带着广告过来的例子水平一般都很烂,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J:
因为产品本身就很难

因为产品本身就很难,哈哈

网友L:
杀无赦!

强烈要求封ID!

网友M:
真搞笑

看了就想笑,这创意也太差了吧,想忽悠也得来点高深的.

网友C:
貌似这个单偏激现在网上到处帖广告,

网友N:
cctv

 这广告也太cctv了。

网友O:
呵呵

ls各位也别太过打击,纵然有广告帖之嫌疑,但也毕竟也可能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二。
即便在ad中所列应用略显好笑,但其他应用中或许能发挥其特长。

或许大家开玩笑习惯了。不过,大家也不妨想个有点创意的?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

网友P:
我看标题时还以为是同时放两个MP3呢

LZ例子选得不好, 非常不能突出你要表达的主题

这样的音乐播放对节拍的精度要求高吗?误差到10ms应该没有人能听出来吧?

网友O:
刚才深入了解了一下

原来lz推荐的芯片数据手册里就有……要加强创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