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发现DJNZ与DJNE、CJNE与CJNZ一样用呀

楼主(2008-07-09):
我用的是51汇编集成环境软件做的,因为没有记清助记符,结果把DJNZ写成了DJNE,把CJNE写成了CJNZ,可编译还没错,代码也一样。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你的代码根本没有起作用吧

网友B:
嘿嘿

什么样的汇编环境啊?
有可能的,你甚至可以试试  DJNA~DJNY  估计都可呢!
有些51汇编工具,汇编的时候只要遇到DJN就认为是DJNZ了!

网友C:
好好回去看看他们的区别吧

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A:
我试了,KEIL不行

网友D:
有可能是对的

有些编译器本来就支持这种助记符号,编译器会自动把它转成对应的指令的。
就好像CALL和JMP指令一样,编译器会根据实际把它们转成LCALL/ACALL/LJMP/AJMP/SJMP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