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数组用const和用cod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code只keil特有吧..

网友B:
CODE可以把变量定位在FLASH区

而标准的C CONST只是说明是常量,并没有指定存储区域,有些编译器则定位在FLASH区

楼主:
我看过别人用 const 定义在 E2PROM

网友C:
嘿嘿

const x=1000;            //有价证券  存折=1000;
code  int y;             //保险柜    LZ刚脱下的穿了两周的  袜子;
void fun()
{
  ...
  ...                      //处理存折和LZ袜子
}
Keil编译以上代码的时候,Keil很聪明,会自做主张,把const型的x放到代码区里(如果Keil不够聪明呢?x放哪儿就不好说了);而y已经由程序员指定了必须放在代码区里。
于是,x,y都放在代码区了!

结合注释,如果LZ的LP是Keil,她会怎么做呢?以下做个分析。
LZ的LP深知,存折很重要啊,所以她自做主张把它放到保险柜里(如果LZ的LP....,随手就把LZ辛苦挣钱的存折搁茶几上了);而LZ的那双加了修饰短语的袜子,已经由LZ指定了必须放在保险柜里。
于是,存折,LZ的加了修饰短语的袜子都放在保险柜里了!

这就是const 和code 使用上的区别。

网友D:
re

和编译器有关!

网友A:
avr studio 中const是在ram中,要包含头文件才在flash

网友E:
void (code *taskadd)(void)

网友F(2015-06-12):
请问要包含哪一个头文件才会放在flash?

网友G(2016-01-08):
请问版主,这个函数指针用code修饰是什么意思呢?我测试这样编译,代码会少一些,但功能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