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驱动2803

楼主(2008-07-09):
c8051单片机驱动2803 行吗? 他管脚输出是3.3v的

网友:
应该能直接带得动,但最好还是用光耦隔离一下

没实际直接带过,所以只是猜想

网友A:
禁止内部上拉+开漏,然后外部上拉5V即可

网友B:
根本不需要设成OD+上拉

2803是输入是TTL兼容的,直接接就行。

网友C:
接上拉用过

没有问题

网友D:
看你的cpu上拉能力如何

看你的cpu上拉能力如何,如果太弱就要接上拉电阻。要注意的是,这样会让上电时2803导通,如果2803输出端接了什么不能乱动作的设备就会有麻烦(例如马达)。 2803我们用的非常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