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编解码

楼主(2008-07-09):
1、用单片机解曼彻斯特码,该采用何种方法捕捉和译码?

2、网上对曼码的表示有两种方法,不知以哪种为准?

表示1:高向低跳变为1,低向高跳变为0;
表示2:低向高跳变为0,高向低跳变为1。
到底以哪一种为标准呢?

网友A:
RE

http://hi.baidu.com/jerkoh/blog/item/dc1553004921f814738b652b.html
我BLOG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B:
选择哪种无所谓的。自己定义好同步头就行了。

楼主:
看过,明白解码过程,谢谢!!

不过对于曼码的两种表示方法,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不兼容,在不同标准下就不能实现正确通信。

楼主:
TO:00

但如果用于控制不同公司的产品就不好办了,
会出现有的产品就控制不了

网友C:
曼码只是一种编码方式,并没有包含协议啊

如果大家都用曼码编码,协议不同也没有用啊。

网友D:
LZ说的好像是一样的

正确的是正跳变为1(低到高跳变),负跳变为0

网友E:
两个都对

正向曼码和逆向曼码

网友A:
re

请问下HID卡是什么编码协议
我想125KHZ的 HID读卡器

楼主:
低级错误,9楼发现了,

网友F(2011-02-28):
信号从高到低跳变表示"1",从低到高跳变表示"0"

网友G:
劝告:通信双方必须采用相同的适配器,用单片机软件解曼码?太伟大了,就怕解出来是个什么自己都不清楚;其实收发曼码的通信适配器多得是,选一个和单片机接口就行了。

网友H:
//////////////////////////////////////////////////////////
// 用Atmel U2270B模块读 EM 卡数据格式说明
// a. 64 bit 数据流循环无间隔发送
// b. 反相的曼彻斯特编码, 高到低跳变=1, 低到高跳变=0
// c. 最后1位为0, 开始 9 bit 为 1
// d. 卡号为 40 bit, 即 10 位 16 进制卡号
// 例如某卡读出的数据流如下:
// 1 1 1 1 1 1 1 1 1        // 行1, 包头
//         1 0 0 1 0        // 9
//         1 1 0 1 1        // D
//         1 0 0 1 0        // 9
//         1 1 0 0 0        // C
//         0 0 0 0 0        // 0
//         0 0 0 0 0        // 0
//         0 1 1 0 0        // 6
//         0 1 1 1 1        // 7
//         1 1 0 1 1        // D
//         1 0 1 0 0        // A
//         0 1 1 1 0        // 行12
// 以上数据共12行:
// 行1                包头, 9 bit'1'
// 行2-11        每行5 bit, 前 4 bit 为卡号,
//                最后 1 bit 为横向偶校验位,
//                即保证本行中'1'的个数为偶数.
// 行12                前 4 bit 为不计包头行的纵向偶校验位.
//                最后 1 bit 固定为0
// 则卡号为 9D9C0067DA
//////////////////////////////////////////////////////////

网友I:
习惯哪个就用哪个。
个人喜欢第二种,因为比较好记

网友J:
两种都正确,关键是怎么选择后,解出的码的怎么个意义就看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