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直接接VCC不会坏掉?

楼主(2008-07-10):
华邦52单片机,P1.7输出0,然后直接接VCC,IO不会坏掉?

楼主:
都说会,有人还真在产品上这么用了。

网友A:
我说不准。

我以前好像也出过这个错。但是没烧坏。
现在很久没这么玩过了。

楼主:
看了一下51IO的内部结构,输出0是通过一个mos管控制,估计是mos管进入饱和区了。
测了一下电流 10MA多

网友B:
呵呵,如果是1US,应该不会

如果是始终这样,这个IO估计没什么用途,会不会也不重要。

有人这样用,只能说明它存在,但不能说明它合理。

一般IO口结构都有拉电流能力和灌电流能力,例如多少多少MA,按照理想的VCC和GND计算,这个多少多少MA肯定就解释不通,既然存在这个多少MA的限制,说明IO口结构有一定的等效电阻存在,你说把VCC接到IO,然后IO输出低,它会不会烧掉,决定于这个IO口的功率,功率小了当然就烧掉,否则不烧断也很正常,你把它放-40度冰箱里面和放70度的环境下结果也不一定,说不定-40度冰箱里面不烧断,因为产生的热量能被平衡掉,但放70度环境下就烧掉了,因为火上交油受不了。

哈哈,所以到底会不会烧掉,请赶快祈祷……

楼主:
是用来读取IO状态,IO平时输出0,不短接时读入为0,通过短接VCC,读入值就为1了。

网友C:
很多IC的IO口有过流保护的,长期工作也不会损坏。

网友D:
不全坏也很受伤!

网友E:
EMC/PIC 的试过,没坏

EM78P156/PIC16F648A

网友F:
应该不会坏的

但是这种接法我觉得不合理,可以看一下IO口的结构,如果给这个端口写低,长此以往,就算在限值内,也会受伤的。

网友:
太危险了

为什么要直接拉到VCC呢??? 太危险了,即使当时不坏,也是有隐患的,
建议 用1k-4.7K电阻上拉, 单片机读的时候也是高电平啊!

网友G:
??

"是用来读取IO状态,IO平时输出0,不短接时读入为0,通过短接VCC,读入值就为1了。"

网友H:
I不会坏,O=1时也不会坏,O=0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