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的晶振问题

楼主(2008-07-11):
 经常一些单片机需要晶振是特殊大小的,比如11.592那些,
 可是市面上一般似乎只有12M那些的,没有11.592大小的,
 是不是要买一些回来自己量?那不是要碰运气?还是怎么调的 ?

网友A:
11.592的要定做!

11.0592就有大把,11.592就没见过了!

网友B:
晶振都是固定值的,没法量,没法调。

楼主是不是想要11.0592M的,到市场上买吧。

网友C:
晶振的误差很小,就算你卖再多回来测也碰不到11.592的

特殊的只能定做

网友C:
不过呢,如果你是想要11.0592M的,想要多少都有现成的:-)

楼主:
谢谢,我写错了,就是11.0592的,我少写一个零的 !

网友D:
我们可以提供

晶振从出厂就只有一个固定值,
那是按照厂家要求制作的.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帮你订制!

网友E:
是11.0592MHz

是为了得到标准的波特率吧。有的单片机的波特率发生器的分频比是可变的,用不用这个频率也无所谓了。

网友F:
你去算一下波特率就知道11.0592的好处了

网友B:
呵呵,就差一个0,众位大侠可费了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