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用元件工作电压要留多少裕量合适?

楼主(2008-07-1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选用钽电解电容,其额定电压至少要3倍工作电压

网友B:
钽电容要那么高么?

钽电容要那么高么?听起来好吓人。

网友C:
别听2楼的,钽电容损坏多数是因为用错了地方,

钽电容不能承受大电流充放,所以不能当作电源主滤波电容,这不是耐压的问题。
我认为选取电容耐压值需要考虑在工作时可能会承受到的最高电压,取大过此值即可,例如:接在LM7805输出脚上的电容,其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就是5V,取最接近的耐压等级6.3V即可。如果是用来给整流电路滤波,那就需要计算在各种条件下电容上可能出现的电压最大值,大过此值即可。

楼主:
谢谢!

记得原来有人说取1.2倍或1.5倍……

网友D:
re

一般取50% to 70%

网友E:
够用就行

网友F:
问ocon:

“别听2楼的,钽电容损坏多数是因为用错了地方,钽电容不能承受大电流充放,所以不能当作电源主滤波电容,这不是耐压的问题。”
哪如果要做电源主滤波电容,象因为温度(高温或低温)的原因,不能用铝电解电容,哪应该用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A:
信不信由你,

网友G:
固态铝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