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装个**也行

楼主(2008-07-14):
如题。

第一次上电程序开始运行,某段程序执行一次。
以后复位、上电该段程序都不执行,有什么办法??

最好不要用判断该程序是否已执行一次的标志方法,因为感觉不适很可靠。

网友A:
那就把执行过的代码改成NOP吧

网友B:
呵呵

让这段程序执行一次以后,就自杀。

网友C:
搞个保险丝,运行完后就把保险丝熔断……

下次开机时检查保险丝状态

网友D:
我有办法

有办法,外带一个EEPROM,在生产时将关键数据保存在EEPROM中,第一次运行时,通过判断关键字进行执行;执行完毕后将此关键字删除,没有这关键字就不能运行

网友E:
接00 ,万一保险丝没烧端呢?

搞个急电器,把vcc接到220,运行后接通,烧到冒烟,保证这个程序只执行一次.

网友F:
什么程序要搞得这样狼狈?

网友G:

执行完了就把通向程序的桥炸掉。

网友H:
太牛了你们

网友I:
先回答一下大家的疑问:什么程序只执行一次?

5楼的办法是个办法

网友C:
5楼的办法没我的办法好也~~~~

我的办法只要一个IO口即可,不用一个存储器啊……其实楼主需要的就是一个1bit的OTP存储器……而搞个小保险丝最合适拉~~~

网友J:
re

就是在非易失位上去判断..

IAP、EEPROM、外部FLASH什么都可以..

读了之后就改写那个值..

网友K:
好多情况会要只执行一次的嘛

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需要按照上次断电后的情况继续运行的。第一次上电时程序初始化设置一些参数,以后用户自己存储设置一些参数。用户换电池后按照用户参数以及上次状态继续执行的。
5楼的方法可以用

网友L:
可以做个报警器,每次上电后报警叫值班人来做决定o(∩_∩)o

网友M:
在第一次上电时按一些特殊的键组合

例如同时按住三个键上电时运行你所需的程序,则不按键上电时就会运行另一套程序了.
俺常用这个方法来运行系统的厂方设置参数.
也可用空余I/O接地,第一次开机后再把这根线割断,这些事在厂里就做好,那么到用户手里就是只会运行普通程序的笨蛋了.哈哈

网友B:
楼上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谢谢大家

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正是用于设置一些系统的出厂时的初始化参数。

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判断该程序是否已执行一次的标志方法,因为感觉不适很可靠。

5楼的方法就是先判断标志的方法。
即:程序运行前先判断EEPROM中的某几个字节,如果是设定的字节,说明已写过,否则跳过。

即程序复位或上电总是存在如下判断:
if(已写 != 0)
{
      设置参数;
      已写;
}
个人觉得:只要存在判断,就存在出错的可能。再者,万一EEPROM中那几个字节巧合是用来标定的几个字节(可能性小,总有吧),其不是不能顺利的完成出厂时的初始化参数设置。

2楼:如何改为NOP

3楼:如何自杀??如何运行中只删除一段程序??

网友A:
如何改为NOP?定做这样的程序存储器,读过后自动置为NOP的!

网友C:
无语……既然有地方保存参数了,那应该就有EEPROM……

一个位不保险,可以用多个位,多个字节啊,再觉得不保险,再加上校验字……

网友N:
这个很简单阿

有那么麻烦?
你每次上电邀读取那些参数吧
你检查那些参数的校验,不正确就去执行那段初始化好了
这样不但能实现你的要求,还可以防止参数意外丢失的情况

网友D:
五楼的办法还是可行的

五楼的办法可用,楼主不要担心!
EEPROM中的数据的读与写都是由主程序控制
比如关键字的存放位置为0x01,存放数值为0xAA,(当然可以设置多个)
在执行完后,将此位置的存放数值改成0xFF,在主程序的其它地放都不对此位置数据进行处理,也就是说此位置的存放值永远为0xFF,而不可能为0xAA

达到楼主的要求,永远只执行一次,绝对没有问题;
除非有人将EEPROM取下改掉0x01位置中的值

网友O:
找个IO口加个跳线不得了吗?

网友P:
转个圈子

    写程序其实有点象做人,必要是转转圈子,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既然“只执行一次”不容易实现,那么你是不是先想一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有其他方法达到吗?
    做产品,除了实现功能外,还要考虑可生产型和可检验性,“只执行一次”也就隐含了不可测试,因为测试至少要执行一次。
    如果如19楼所说,只是为了调用出厂设置,大可在生产调试时把出厂设置做好以后,删掉原始数据。
    绝大多数有“出厂设置”的产品,都会考虑在严重问题后由用户(或者厂家服务人员)恢复出厂设置功能,按楼主的思路,“恢复出厂设置”功能如何实现?既然有设置区,就不能保证设置区没有bug,或者其他bug改变设置区数据,故“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是必须的。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上电校验设置区数据,如果合法就使用,不合法就执行“恢复出厂设置”,用户(用服)通过特殊操作也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P:
还有一点

产品做得越复杂,就越容易出问题。
既然楼主怕错误地执行第二次,那就不怕“确保只执行一次”的电路或代码出故障?

网友Q:
21楼说的是

网友R:
我想到,就是5楼所说的

网友S:
我觉得5楼的方法可行

只要你的标志位设置足够长,足够巧,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受教了。

嵌入式软件的可靠性都是有条件下的可靠~~~~~~~~~
经不起瞎折腾~~~~~~~

再次谢谢!

网友J:
re

楼主什么叫存在判断的地方就不可靠?

那你程序里没判断吗?... 就按一般的方式做就可以了

网友T:
应该采用数据完整性校验的方法来做。

不要搞真正的最后一次。
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