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真那么好用吗?为什么我测负电压完全不正确

楼主(2008-07-14):
听很多人说MAX197很好用,号称单电源供电可测正负电压,我也弄了2片来试试。量程设成+/-5V,内部基准和时钟。现在的问题是,测正电压基本正确,误差也不大,但是当我在0通道接一个-3V之后,测到的数据应该是#FCBBH,但是实际却是#FB19H,这个误差太大不能接受,芯片是原装正品,问题在哪里呢?

楼主:
补充一点

测量-3V我是直接把另外一台电源的正接到MAX197的低,负接到MAX197的16脚(CH0).另外我还发现MAX197的输入阻抗只有10K,这也是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A:
MAX197多少钱?

网友A:
嘿嘿,¥100那就是典型的发烧了……

楼主:
我买的68元

4颗样品的价格

网友B:
re

MAX197我也用了不少精度应该还可以,68是有点便宜。你应该先确定你的-3V是精确的。

楼主:
楼上用MAX197测过负电压吗?我的-3V是精确的

就算不精确,误差也不会这么大。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把接在输入(CH0)和地之间的两根线对调了一下而已,按理来说测负电压得到的数据和测正电压得到的数据想比,变成高5为全为1,低11位应该差不多的,不过实际相差0.9V(满量程+/-5v)

网友B:
RE

+/-5v档和+/-10v档都用过没什么问题,个人在觉得还是你的电路。可上路看看。一般进去前我都有加了个运放跟随一下。可以把前面的电路断开直接加一个负电源进去看看,我调试时都是这样先调软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我就是这么做的,另一个线性可调电源的输出是极低阻抗,直接接在MAX197的CH0引脚和地之间,用万用表测量这个CH0引脚和地之间就是-3V,就这么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出了问题就越难找原因。另外我已经知道了输入必须得加运放跟随,它的输入只有10K的阻抗,可是第一次用这个,只能下次改。现在的问题跟这个无关,外部电路如此简单,实在找不到原因,或许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知道原因了,归根结底还是得加个跟随器

以后有用到MAX197朋友注意了,不加跟随器用起来问题多多。

网友:
这片子还这么贵啊

办公室里还能找到散落的几十片这个片子,哪天找来卖了小发一笔哈

网友C(2013-09-24):
请问一下有那位兄弟知道MAX197这个芯片怎样接负电压, 我接上负电压后我的power supply 直接为0V了。 -接CH0, +接在AGND上。

网友D(2013-12-17):
LZ  能加下你QQ吗 求指导下 我的QQ是81074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