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待解决的、很简单的放电问题,请各位各抒己见!

楼主(2008-07-15):
某通信服务器板上有一个1F的电容。
测试时,上电之后电容正常滤波,但在测试完毕后单板下电,测试设备要检测该电容的残留电压,如果残压高于40mV,则报警。所以需要对该电容放电,请问有什么方法使之在3~5秒内放电完全,力求电压下降到40mV以下,同时断开电容两极后电压还不会回升。
前提:可以直接操作电源两极,甚至可以直接将两极对接,虽电压下降极快,但回升同样也快,照样报警,邪了。

请各路高手赐教!

网友A:
re

为啥会回升..

网友B:
是法拉电容吧

◆ 超级电容器的电阻阻碍其快速放电,超级电容器的时间常数τ在1~2s,完全给阻-容式电路放电大约需要5τ,也就是说如果短路放电大约需要5~10s。(由于电极的特殊结构它们实际上得花上数个小时才能将残留的电荷完全放干净)

你这种特殊用途还没见过,你可以试验一下给它反向充点。见图

网友B:
d

http://blog.21ic.com/user1/5065/cmd.html?do=photocomment&fileid=11997&uid=5065

网友C:
1F的电容

1F 的电容  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