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出程序执行周期??

楼主(2008-07-16):
请教各位!!!
由于本人开发的程序要求执行率高。

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快速算出整个程序的执行周期???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核?

如果要一条一条指令去算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要简单的话可以模拟执行,然后看执行的周期数。

网友B:
re

时间精度多少?us,ms?太高的话估计很难,用内部定时器试试看

网友C:
执行前把某条IO置高,执行完置低,再用示波器量!

网友D:
模拟运行可以看到时间

网友E:
五楼的方案!

取反一个IO口,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F:
俺用定时器来量

网友G:
吧程序做循环后
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