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连加

楼主(2008-07-16):
请问各路高手按键按住不放连续加怎么编好?用C语言编

网友A:
我记得匠人手记里有个关于"多种击键类型的处理流程图"

楼主:
有网址吗

网友B:
计时

例如计时超过3S就设定为连长击键。。。

网友C:
按键漫谈

地址: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6/8960.html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6/8960.html

网友C:
多种击键类型的处理流程图

地址: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6/29906.html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6/29906.html

楼主:
我看了,编个程序无法实现单击和连击,请高人指点

网友D:
认真

对待学习态度要认真,并勤于思考,这种问题就不需要问了。

网友:
这玩意都要到处问人的话那就没语言了

看一眼那效果就应该能编一个才是,检测到沿就是单击,按住的时间在零点几秒以内时不执行任何加减,在两秒内每一时间片缓慢加,再长的时间每一时间片加的力度加强,再长的时间加得就更厉害,需注意要让人眼至少能看清出十位的变化,以便快到预期的数据时好刹车

网友E:
下面是头文件

/*-------------------------------------------------------*-

    key.H (V1.0)

-*-------------------------------------------------------*/

/*
 * Copyright (c) 2006,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key.h
 * 文件标识:
 * 摘     要:
 *
 * 当前版本: V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修     改:
 * 版本信息: 2006-12-16         * 修改信息:
 */

//********************************************************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定义键值*/
typedef enum {
    K_Set  = 0x01,
    K_Right,
    K_Up,
    K_Enter
};

// 公用函数
extern void KeyPad(void);
extern void KeyProcess(void);
#endif

//******************end of file***************************

楼主:
关于按键连加

谢谢各位!按键连加已解决。只是按键按下数码管出现闪烁,数码管采用74LS164静态驱动,按键采用148驱动,按键按下不该亮的端出现亮而闪烁。请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网友F:
随风倒国防军虎骨酒

随风倒国防军虎骨酒

网友G(2012-07-20):
楼主后面是怎么实现这个连加功能的

网友H:
别用delay();用定时做5-10ms循环扫描,如果有按键与段码复用IO口,记得把按键与IO间串接一个5K左右的电阻,PS:我是用LCD的SGE口与KEY复用的,按键按下,对显示无影响。

网友I:
:loveliness:这个东西我可以说比较熟悉,正用中!

网友J:
按键按下启动定时器。
定时器小于设定时间1,按键抬起,为1次单击按键;
定时器大于设定时间2,每增加敲定时间3,为1次连续按键;此后,如果按键抬起,记得不要判断成单击按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