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16b问题,请进!

楼主(2008-07-16):
原来板上用的是at24c16A,一直好好的,现在直接用at24c16B替换,出现有10%的板不能正确读出数据的情况(有时可以,有时不能,使用3.3V),使用5V的没有问题.请大侠们发表意见!

网友A:
3.3v 和 5v的通讯速度不一样,多加几个NOP就没事了。

楼主:
加nop 也无效!

加nop 也无效!之前也是使用3.3V,用24c16a没有出现问题!有用过24c16b的请发言,有没有遇到这样一来的问题?

网友A:
!

A 在 3.3v 速度和 5v是一样的 ,都是400K

B 在 3.3v 速度和 5v是不一样的 ,3.3v时 100k

楼主:
速度改了还是不行!

速度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呵呵

加标志进去看看哪里出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加几个nop不管用,我加了一百多了的循环才行的

网友C:
先大大降低速度试试

网友D(2013-05-08):
楼主这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