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通讯地实现??

楼主(2008-07-16):
小弟现在想实现多个CPU之间的有线通讯,近距离的,不分主从,即不需要主机来回点名,问各位这种情况一般用什么总线比较好?各位大虾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A:
谁知道你的总线要用来做什么?

你可以用Ethernet,也可以用CAN,也可以用RS232、RS485,或者I2C也行...
谁知道你要求的总线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流量?
你的近距离是多近?1M还是1CM?

楼主:

感谢你们的回答,
2楼的我看了i2c总线好像不能满足我说的要求,他虽然支持多主机,但主机和主机之间就不能直接通讯了。不过你说的以太网和CAN倒是可以看看。

楼主:

我需要传输的距离也就不到1米,速度1Mbps就行。当然越快越好了。

网友B:
re

那肯定是网线了!

网友C:
can

最快1m,真正的实现多主系统
以太网也可以,速度可以更快,软件可能相对复杂,
要看信息交换量了

网友A:
谁说I2C的主机和主机之间就不能直接通讯了

没看过I2C的多主机系统吗?

网友A:
速度1Mbps不算太快,距离1米也不太远

要简单的话用普通的485就行
问一句:你的CPU指的是PC还是MCU?
如果是PC的话,都会有网卡,那直接用以太网就行了,考虑那么多干吗

楼主:

我说的是MCU。
i2c的多主机系统是指多个主机访问多个从机吧!那像我说的不分主从的话,主机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如何让另一个主机直接访问别的主机?请lyjian指教一下,要是能用i2c实现,当然想用i2c了,协议简单,速度慢点也还能承受。
如果不行的话,只能考虑CAN了。

网友A:
主机也有地址呀

不管主机从机,它们都有地址
多主机模式下主机收到寻址它的地址时就转为从机模式就行了
I2C不行你也不用转CAN呀,浪费成本,用单片机的串口+485更简单成本更低。

楼主:
主机也有地址呀

我想知道的是主机的地址如何确定,mcu的地址线不外露,用带i2c外设的mcu只有选择从模式时才有一个可以设置地址的寄存器,当选择为主模式时,此寄存器是不可用的。你的意思是当一个主模式的mcu访问另一个主模式的mcu时,可以直接用这个寄存器的地址?
485是不是那种一个发,在线上的所有设备都可以接收的那种阿,不能确定某个设备,由于各个设备来回传数的几率比较大,485有很好的仲裁机制么?我不太了解485,我再看看。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网友D:
RE:主机也有地址

主机未必有地址,单主系统是不需要的。
多主系统也可以安命令字识别, 未必非得地址

楼主:
多主系统也可以安命令字识别, 未必非得地址

你是指i2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