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51求助:灯闪5次为什么不会停,先谢了!

楼主(2008-07-17):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count=5;
  {
    while((count--)>0)
    {
     delay10ms();
     pout=1;
     delay10ms();
     pout=0;
     }
     while(0);
   }
}

网友A:
while(0);

 while(1);

楼主:
WANGKJ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2楼的能行吗?

你定义的unsigned char count=5;,,,无符号字符型呀?无论怎么自减都没有<0的时候。
应该定义 int count=5;

网友C:

二楼讲的是对的!!

网友D:
2楼对,4楼错。

网友E:
6楼也对,4f,不能小于0可以等于0啊

网友F:
while(0)改成break也成 不过就只能闪烁5次了

网友G:
wo ye shi xin shou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count=5;

    while((count--) != 0)
    {
     delay10ms();
     pout=1;
     delay10ms();
     pout=0;
     }

}

网友A:
程序执行完后,后继续执行,后面空的ROM中的代码是FFFF

意思是nop指令,直到IP指针ffff后变成0,相当于reset。
所以,break是不行的。执行这些语句,几ms就完成了。现在的
单片机很快

网友H:
根本就地址溢出

网友I:
真逗!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count=5;

    while(count--)
    {
     delay10ms();
     pout=1;
     delay10ms();
     pout=0;
     }
     while(1);
   }

网友J:
12lou

同意while(1)

网友K:
xx

为什么while(0)
不会停止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L:
while(0);就不会动行到这个,

之后单片机跳出主程序,又从开始动行了

网友K:
while(1)不是说相当于复位吗,它不是又会 从主程序开始运行

网友M:
呵呵

LS:
谁告诉你while(1)相当于复位?
如果不是你想当然这么认为的,而是真的有人这么告诉你的,你去扇他(她就算了)俩大嘴巴!然后再扇自己一大嘴巴!

while的语法大致是:
... ...
while(条件)  语句;
其它语句;
... ...

意思是当条件满足时,就执行后面的语句,执行完了这个语句再去检测这个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就再次执行后面的语句,... ...,这个过程不断反复,直到条件不满足才会走到下一步,去执行其它语句。

而所谓“条件满足”,就是指()里面的值不等于0,现在在()里面直接放个1,1当然是不等于0,这个结论是由幼儿园中班的娃娃精确推导出来的,不用怀疑吧?

好了,现在的写法是:while(1);
在while(1)的后面似乎没有语句啊?
有的,空语句,空语句也是语句,执行空语句就是什么也不做,于是这个写法就意味着:反复检测1是否不等于0,很变态的,对吧?
不过没办法,因为我们需要让程序就停在这里别往下走了。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呢?程序这玩意儿,你不让它停下来,它就往下继续走啊!
看起来main()函数已经结束了,后面没有代码了啊?它还往哪儿走呢?
C程序最后总是要变成代码放到存储器里的,main()函数结束了,她的代码就到这里了,可存储器里在此之后还有啥码子就不好说了(就算后面没有真实的存储器了,代码存储空间还是有的,CPU从没有真实存储单元的地址里读回来的一般都是FF)。代码存储空间是有限的,比如51,代码空间就是64K,这64K空间都走完了,就又回到0地址上了,就等价于重新开始了。
你一开始用的是while(0);灯亮了5次以后走到这里,检测“0是否不等于0”,结论显然为“否”,于是继续往下走,跑出main()函数了,后面很快就把64K代码空间都走完了,又回到开头了,....,不停的循环,你的灯就不停的亮5次,再亮5次,.....。

网友I:
真逗!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10;

    while(count--)    //注意这条语句的写法!与while(条件){ }一样,何
    {                 //   时退出{ }?
     delay10ms();
     pout=!pout;
      }
     while(1);
 }

网友K:
谢谢,太阳之母,讲的太详细了

网友M:
呵呵

18楼:
先判断count是否等于0,不等于0则给count做减1运算并且执行后面的{},否则就直接走到{}后面去。等价于:

... ...
while(count)
{
     delay10ms();
     pout=!pout;
     count--;
}
... ...

网友K:
在问

while(--count)为什么会总会闪亮呢,它不也会减到0吗

网友K:
while(--count),就永远闪亮了,为什么呢

网友M:
呵呵

21-22楼
是一个错误,呵呵

网友K:
才刚夸奖你讲的好呢,呵呵

网友N:
这个应该没什么好争的啊

挺简单的问题

网友O:
这条语句的作用 while(1);

while(1);中是个单片机任务语句,在单片机在执行完了中断程序以后,调用一般的任务如(显示程序等.)同时也在等待中断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