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系统,想用3v的FLASH

楼主(2008-07-17):
本人想在5V系统下用一个大容量FLASH,但目前几乎找不到5V的FLASH,只有3V的,可不可以直接用,如果不可以应该怎么样做?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用245或者cpld转换电平

网友B:
大容量是多大?几Mbit的话5V的应该还很多呀

网友C:
用74HTC系列的片子

网友B:
Spansion有提供最大为32Mbit的5V产品

楼主要用这么大来放程序吗?
如果是放数据的话,还不如整个SPI接口的Flash,容量几MB的都有,这样接口电平转换也简单得多了

楼主:
这样接口电平转换也简单得多了

最好是用SPI接口的,起先板子设计时用的是EPPROM,现在客户有新要求,需要扩大数据容量,我算了一下,要4M的容量。但是5V的SPI接口的FLASH好像市面上没有吧,我们采购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我不想用电平转换之类的芯片。
直接用3V的行不行?
供电我用电阻分压,但信号线我不知道怎麽处理,直接连不知行不行

网友B:
5V的SPI接口的FLASH是非常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直接用3V的行不行那要看你系统中和SPI连接的芯片规格参数了。
如果你的系统芯片是TTL兼容输入,那SPI芯片的数据输出直接接是没问题(要求更可靠的话最好串个几十道一百欧的电阻)。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芯片的IO可设成OD模式的,那通过上拉到3V再直接连到SPI的输入就没问题,不行的话那也可以通过串电阻(最好加个钳位二极管后再接)。
不过最好还是加个电平转换,这样速度就可靠性更好些。
就几个口,加个电平转换芯片还是很简单便宜的。

网友D:
AT45DB系列,IO口有5V耐受性

网友(2012-11-19):
你们明白什么叫5V系统吗?

网友E:
你们明白什么叫5V系统吗?
引用 网友F:

呃,没看懂,不过大家都忘了问楼主想用哪种FLASH,NOR还是NAND,什么接口的……

网友G:
不要在总线上做5V-3V互转,麻烦且不可靠,宁愿改3V系统

网友H:
电平转换比较合适,5V flash不常用,因为产品都需要考虑功耗的。

网友I:
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啊

网友J:
把cpu更改为3•3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D:
用三极管倒相,三极管的集电极串联电阻接到3.3V电源,其实是用三极管的OC门特性。

网友K:
最好不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