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推荐下带4M采样速率的AD和USB接口的MCU

楼主(2008-07-18):
(无正文)

楼主:
这种情况下是否要用单片的AD了

找不到合适的MCU,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没有给出AD的分辨率

带4MAD的MCU是没有看见过了。但是要带USB接口的可用C8051F40,可以找silicon的MCU产品系列,选一个适合你的。

网友A:
写错了是C8051F340

网友B:
4M 的采样速率是不是高了点儿

C8051F340的采样速率也没那么高呀,10位分辨率,可编程转换速率最大达200KSPS,
USB是带了,
那么高的采样率,感觉得用专门的ADC来做了。

楼主:
51肯定处理不过来,除非加FIFO

初步考虑MCU用LPC214X系列的,在加上TI的高速AD,不知道行不?
烦请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