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外部中断过程中,外部中断口能否切换成普通IO口?急急

楼主(2008-07-18):
如题,如果能,具体的操作细节该如何做?我用的C8051f的!

希望各路高人能热心帮助,(*^__^*)

网友A:
你把中断关了

就能当普通IO用

网友B:
8051单片机做的中断脚没有模式切换啊……

也就说,任何时刻都是中断触发引脚和普通IO口,没有模式切换的操作。

楼主:
00是真的么?

要是这个问题判了死刑,我就惨了  软件麻烦死了

网友C:
外部中断口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普通IO口

本来就共用一个脚
你不开中断就行了,这个脚就是普通IO,可以做输入输出。
开了中断这个脚还是普通IO,还是可以做输入输出。
只不过作输出时你如果去写这个IO,也会触发外部中断而已。

网友D:
ISR 里面关闭中断触发允许就是了

估计是怕 ISR 里更改 IO,导致锁定过多的中断状态吧

网友B:
51的同一个中断不会嵌套的啊,尽管改变就是了。

网友E:
lz完了!

因为你用的是8051F!
该公司自作聪明,搞了个“交叉...”什么的,你可以在程序开始初始化,一旦选定,它的内部做了相应处理,再想当一般I/O是不行的!

我专门试过,定义了芯片内部的IIC,如果不采用芯片内部的IIC寄存器来操作,改用I/O口做模拟IIC,结果行不通!但关闭了“交叉...”设置,就可以用模拟IIC了!

当然了,看你实际用了哪个外部中断,不妨在程序中改变“交叉...”设置试试,但如果在此之后(优先级)还有“交叉...”的功能,死定了!后面的特殊功能对应的引脚会移到前面!!!

唉,真不知道Silicon的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原以为灵活,其实束缚太多!还不如普通51呢!

网友F:
楼上正解,总担心交叉开关

总担心交叉开关改来改去,万一改错,或者寄存器意外改变,后果。。。。
呵呵

楼主:
8楼

我先按照你说的试试先
o(∩_∩)o

网友C:
8楼的说法不对

我用过C8051F系列芯片,交叉开关只是把功能模块连到pin脚而已,对相应脚的IO功能没任何影响。
中断和IO没任何影响,我在产品中也用了。
8楼明显对C8051F的交叉功能理解不够。

网友F:
...

图9.13 IT01CF:INT0/INT1配置寄存器
IN1SL2-0:/INT1端口引脚选择位
这些位用于选择分配给/INT1的端口引脚。注意,该引脚分配与交叉开关无关;/INT1将监视分配给它的端口引脚,但不影响被交叉开关分配了相同引脚的外设。如果将交叉开关配置为跳过这个引脚(通过将寄存器P0SKIP中的对应位置‘1’来实现),则该引脚将不会被分配给外设。
IN1SL2-0
IN0PL:/INT0极性
0:/INT0为低电平有效。
1:/INT0为高电平有效。
位2-0:
IN0SL2-0:/INT0端口引脚选择位
这些位用于选择分配给/INT0的端口引脚。注意,该引脚分配与交叉开关无关;/INT0将监视分配给它的端口引脚,但不影响被交叉开关分配了相同引脚的外设。如果将交叉开关配置为跳过这个引脚(通过将寄存器P0SKIP中的对应位置‘1’来实现),则该引脚将不会被分配给外设。

楼主:
to:lyjian,关于交叉功能的理解!

能否通俗的讲解下交叉功能?是不是引脚可以配置成ad输入、外部中断输入、SPI、IIC等多种功能模块的意思?
手册上说的不够通俗,没有理解到,写代码的时候只会参考它给的例程,对交叉功能  完全没有理解,,呜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