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一下,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2008-07-18):
key()           //按键判断函数。
{
    if(BY1==0)  //   1
    {
      delay10ms(); //2
      if(BY1==0)   //3
       {
       count++;     //4
       }
     }
    while(BY1==0);//5
}
最后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当BY1为1就退出这段程序,如果为0就一直不停判断表达式(BY1==0),直到BY变成1吗?如果是那样我还有一点不理解,既然(BY1==0)是真,则应该进入 下一条语句,(这里的下条语句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还要判断他直到它变成假的?初学C,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while(BY1==0)是等待释放按键

这个程序是去抖动功能的按键程序,按键每按一次count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