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释疑,关于高速采集数据问题

楼主(2008-07-19):
假设高速AD为3MSPS的采样速率, 12BIT的分辨率.
那么1秒钟会采集到 3M x 12 = 36Mb 的数据.
采样数据进入FIFO缓存, 当收集到一个USB2.0协议定义的信息包时,
启动DMA传输, USB的SIE把数据发送到PC,
如果只是USB2.0 FULL SPEED, 带宽只有12Mb, 1秒顶多传上个
12Mb数据,还不算保留20%的带宽给控制传输.
这样是不是就无法完成传输,

难道需要USB 支持480Mb的HIGH SPEED吗.

看网上的论文有用USB FULL SPEED做到10M, 20M, 60M数据采集卡的,
现在很迷糊了,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A:
呵呵

压缩!USB传输,解压缩!
前提:有一个极其牛B的MCU+你伺候这个牛BMCU的代码很牛B,too

楼主:
高手来解释下吧.

不能压缩的, 直接传输数据到PC上有PC来处理.

网友B:
都dma啦

压缩肯定完不成啊.
当然,最好用高速.这么好的AD都买了还差个HIGH SPEED usb芯片吗?

楼主:
我十分的不理解, 不知道网上的那些论文怎么实现的

网上好多论文, 采样率都20M,60M, 甚至100M的采样速率, 分辨率也都12BIT
的,

      居然也能用USB全速 full speed的12Mb实现, 不知道那些牛人怎么作的
100MSPS X 12 = 1.2Gb数据, 即使high speed 也只有480Mb, 能实现吗

感觉可能我的理解有极大的错误, 请高人指点啊,

谢谢了

楼主:
我的想法

即使HIGH SPEED的USB,
用12bit的AD, 也只能采样到40MSPS啊

12 X 40M = 480Mb

网友C:
个人想法.这么快的采样,估计都是采用触发或分段采样的.

发送完一段数据后,才采样下一段.不然就是你的显示器也不可能刷新那么快啊.估计凡是采用液晶显示的示波器都是这种方法,要丢部分数据的.

网友D:
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除非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