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扫描和数码显示的程序

楼主(2008-07-20):
请各位大侠们有空的话帮我看看这个数码管的显示程序应该怎么写,程序里面哪里还有问题的也请帮忙指出~~~小弟初学单片机,先谢过了

P3.0-P3.1是COM口,共阴数码管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2

uchar getkey(void)          //键扫描函数
{
   uchar a,b;
   if((P1&0xf0)==0xf0)      //无键按下返归0值
   return(0);
   a=0xfe;
   while((a&0x10)!=0)
   {
     P1=a;
     if((P1&0xf0)!=0xf0)
     {
        b=(a&0xf0)|0x0f;
        return((~a)+(~b));
     }
     else a=a<<1|0x01;
   }
}

void delay(void)               //键消抖函数
{
  uchar i;
  for(i=300;i>0;i++);
}

void display(void)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b,0x71,0x00,0x40};
   uchar code  led1[]={0x0f,0x0e,0x0d,0x0b,0x07};
   uint k,key,dig;

   P1=0xf0;
   while(1)
   {
   P3=led1[0];

   if((P1&0xf0)!=0xf0)               // 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                        //消抖动
     if((P1&0xf0)!=0xf0)        //再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getkey();            //获取键值
       switch(key)
       {
              case 0x11:        // 1行1列
        k = 0;
        break;
        case 0x21:    // 1行2列
        k = 1;
        break;
        case 0x41:    // 1行3列
             k = 2;
        break;
             case 0x81:    // 1行4列
        k = 3;
        break;
        case 0x12:    // 2行1列
        k = 4;
        break;
        case 0x22:    // 2行2列
        k = 5;
        break;
        case 0x42:    // 2行3列
        k = 6;
        break;
        case 0x82:    // 2行4列
        k = 7;
        break;
        case 0x14:    // 3行1列
        k = 8;
        break;
        case 0x24:    // 3行2列
        k = 9;
        break;
        case 0x44:    // 3行3列
        k = 10;
        break;
        case 0x84:    // 3行4列
        k = 11;
        break;
        case 0x18:    // 3行4列
        k = 12;
        break;
        case 0x28:    // 3行4列
        k = 13;
        break;
        case 0x48:    // 3行4列
        k = 14;
        break;
        case 0x88:    // 3行4列
        k = 15;
        break;
        default:
        break;
       }

       data=led[k];           //数码管赋值
       display();
     }
   }
}
}

网友A:
键的判别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