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交叉功能

楼主(2008-07-21):
手册上关于交叉功能说的不够通俗,没有理解到,哪位高人能通俗地解读下。
另外弱弱的问:交叉功能真的是新华龙公司自作聪明么?

网友:
对管脚功能根据需要进行分配

打开自己需要的功能,顺序不变,但同一功能位置一般会变,第一次用一般都不太会叉叉哈

666

网友A:
C8051F交叉功能使用的是优先译码

所以不是所有功能都可以连到你想要连接的IO上。
必须是最高优先功能先选后(如果最高优先功能要分配IO的话)才轮到次优先级功能来选。
而且是要按顺序从P0.0、P0.1、...、P1.0、P1.1、...从小到大这样的顺序往下排的(某些芯片的某些功能会固定占用某些特定的IO口,如F31X系列中的UART会功能分配到P0.4P0.5)。最高优先级的功能可分配从P0.0到Px.x所有的IO,而次优先级的功能只能分配后面的IO,例如如果有一个高优先级功能分配了P0.6,而次优先级功能就只能分配P0.7或更后的IO(即使P0.0~P0.5没有被分配给功能模块使用,它也不能分配给次优先级功能使用。)
另外,还可以使用SKIP功能跳过某些IO,使这些IO不分配给任何功能模块使用。

不错

楼主:
多谢4楼纠正!

^_^

楼主:
3楼讲解得不错!

网友B(2024-03-19):
跟新华龙有个毛的关系,他只是代理而已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交叉功能 学废了

网友B:
外设依次通过GPIO来分配引脚,可以跳过部分引脚,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能做到任意脚分配

网友D:
C8051 ide有专门图形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