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 用72M的ARM7查询方式采集3MSPS的ADC输出

楼主(2008-07-21):
请高手指点下, 用72M的ARM7查询方式采集3MSPS的ADC输出,AD为12位的
要连续采集3mS,数据放入ARM内部的SRAM,这样可行性大不大?

没作过, 很怕啊.

72M的ARM7如果是单指令周期,约15nS, ADC为3MSPS,采样间隔330nS,
不知道在这300nS内, ARM能否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到内部SRAM,并判断ADC是否
刷新了数据以便再次采样.

感觉很玄啊, 但很想使系统简单些, 不想用CPLD或FIFO之类做缓存.

谢谢大家.

楼主:
想用LPC2368, GPIO是挂在AHB总线上的

想用LPC2368,  GPIO是挂在AHB总线上的, 而非APB总线

不知这样的速度行不>?

谢谢帮助.

楼主:
顶啊

压力大

网友A:
自己算一下周期就知道了

楼主:
关键是IO读写速度跟不上内核速

关键是IO读写速度跟不上内核速

网上有**做实验, 内核44M, APB总线上的IO速度11M,
实际对IO复位置位的时间为1.35uS,  这样很慢啊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B:
很明确的告诉你,不行!

如果没有DMA,也没有外部总线的话,你这个ARM7就算累死了,完成你所需要的功能是基本不可能的!

网友C:
2368有DMA的, 不过不知道能否将IO的数据直接进RAM

2368有DMA的, 不过不知道能否将IO的数据直接进RAM,

手册说,支持 : 外设到内存, 外设到外设, 内存到外设,

但所说的外设是SPI, SD/MMC, UART,好象不包括IO啊, 是不是IO就不能做DMA啊

大家给求证下, 谢谢.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103x8吧, 还不知道是7月份出来的

看下可行性.

谢谢

楼主:
似乎2MSPS没问题, 在仔细研究下.

ADC1, 和ADC2 可以用作fast interleave 方式,
启动ADC1后7个clk后,启动ADC2, 由于一个ADC转换为14个CLK
这样相当于2MSPS,

文档每说, 3个ADC 作FAST interleav, 如果有就好了,

网友B:
STM32的DMA最快可以到18MIPS

网友B:
说错了!应当是这个的3倍,在用内部RAM时

楼主:
这样看来, 如果用2MSPS时, STM32应该能胜任的

这样看来, 如果用2MSPS时, STM32应该能胜任的,

大家看有没有漏洞, 俺不敢肯定啊,

另外, 担心ADC12的性能不会很好, 实际效果不知能否有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