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变换芯片

楼主(2008-07-22):
1   74LV14施密特触发器,有一路没用,忘记上下拉了,会损坏器件吗?
2   74LV14施密特触发器是输入输出都为3.3V的,请推荐
输入5V电平,输出3.3V电平的电平变换芯片,谢谢!

网友A:
没必要加什么电平变换芯片

要简单的话在5V输入端加个限流电阻就行了。
悬空输入并不会损坏器件,只是增加工作电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