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最多可以带动几个coms的器件?

楼主(2008-07-22):
在做一个产品的前期设想,89s52单片机,io口要带74HC164做扩展,请问能否带动16个74HC164,是否要加244或245,我想有可能最好带32个,这样设想是否可行?因为我要做16*16的矩阵,这样32个io口全部要被占用,不如用8255,但是8255是ttl电平的吧?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吧,不加不放心

网友B:
那要看速率

还有上拉电流要尽量大些

楼主:
呵呵

好的,速度基本很低的,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C:
你的l64是串起来用吧

那样的话根本就不用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
因为下一个164是被上一个164驱动的,而不是单片机驱动
当然要考虑速度问题
不过这么多串起来,建议考虑使用74HC595而不是164,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D:
LS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DAT是串联,但CLK是并联的哦

速度不快的话带16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嘿嘿

使用164,有串行信号,也有并联信号。由51提供这些并联信号,肯定要驱动的。

不知道16*16的拒阵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164?
16/32个164?那得整出多少输出来呢?

真要整这么多输出的话,还是用CPLD/FPGA吧?个头小,占地少。
8255是古董,可以考虑做收藏品,LZ的教材可以当作古董鉴定证明,教材作者可以改行做考古。

网友C:
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