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串口发送数据错误的原因

楼主(2008-07-23):
发送数据如下:
   void zhiling(void)//置零处理
{

      Tx_Buf[0]=0xaa;
        Tx_Buf[1]=0x11;
        Tx_Buf[2]=0xff;
        Tx_Buf[3]=0xff;//当前通讯及地址,默认0xff
        Tx_Buf[4]=0x00;//置零操作码
        Tx_Buf[5]=0x22;
        Tx_Buf[6]=0x20;
        Tx_Buf[7]=0x20;
        Tx_Buf[8]=0x35;
        Tx_Buf[9]=0x38;
        Tx_Buf[10]=0x33;
        Tx_Buf[11]=0x30;
        Tx_Buf[12]=0x37;
        Tx_Buf[13]=0x38;
        Tx_Buf[14]=0x00;
        Tx_Buf[15]=0x01;
        Tx_Buf[16]=0x01;
        ConCrcSum(17);
        fsjsq=0;
        jsq=18;
    R485DRE = 1;
    SBUF0=Tx_Buf[fsjsq];
}

用串口调试工具收到的数据是:
    AA 11 FF FF 00 22 20 20 35 38 33 30 37 38 12 01 04 15
其中的Tx_Buf[14]和Tx_Buf[15]发生了变化,数据发送错误了,大虾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小弟多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

波特率有小小的偏差,累积多了就出错了。

楼主:
再问

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

网友B:
ll

一次少发点,多发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