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做AD/DA的基准源碰上的问题(偏题了变成讨论单片机工控

楼主(2008-07-24):
    TL431的问题终于解决...之前实验不成功还有一因素是公司的接近报废的稳压电源出了毛病电压上不去...万用表量了才知道- -
    在此希望用单片机做过类似PLC一样的工控系统的老师能提出些宝贵意见...(具体是从本帖第3页下面开始的)

    同时还有些很头疼的问题恳请各位老师施以援手:

    1.电容的问题:是否只有电解电容有耐压值存在呢?平时我们用的0.22uF的聚酯电容,其耐压值又是多少呢?此外对直流电源的输入,我习惯是用个100uF的铝电解电容并在电源和地之间,同时考虑到其内部结构,因此再并个0.1uF的独石电容上去滤除高频,现在为了节约电路板体积,我用了100uF的胆电解电容,那么是否还需要并上这个0.1uF的电容呢?
    2.电源的问题:TO-3封装的7805芯片和TO-220封装的除了体积差异巨大外还有什么显著特征呢?难道输出电流会更大?此外作为电源保护的话,首先我在220V进的L N两线中并入一个471的压敏电阻,后面紧跟着并了2个串联的压敏电阻,它们中间拉出根线接了保护地,而我老看见有人在这跟线上加气体放电管,比较好奇这个气体放电管的作用以及参数...

网友A:
这样也能计算出来啊,强

网友B:
计算公式写出来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B:
如果能出10V,是不是也能出220v?

楼主:
我是这么算的..

输出电压UO=uR·(1+R2/R3)=2.5V·(1+R2/R3)
其中uR是TL431固有的基准2.495V算作2.5V,然后就是
2.5V×(1+3K/1K) = 10V
TL431最高输出36V,超过了会烧坏,但10V离这个值还很远吧...而且我都换好几个了...

网友C:
你厉害,能升压

网友D:
楼主太搞笑了

你这个是线性稳压,必须输入高于输出才行的。
输入才5V,怎么能输出10V?
晕!

网友E:
捅破天了,呵呵。。。

网友F:
zq1987731 我建议你转行算了

电子这个玩意涉及面广泛,很多时候都要跟数**系在一起
浅则高中三角函数,复数,深则大学微积分,有软件,有硬件,相当复杂
我数也数不清,连这个问题你都没有办法搞定,我劝你转行算了,不是骗你,
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只会浪费时间而已。

网友B:
如果TL431能耐压300V

你是不是直接用5V就生产出300V直流了?

网友G:
其实TL431相当于一个电阻

通过改变自身的电阻值来改变输出电压。

你把431看做一个可变电阻看看,这个电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会超过5V输出的。

楼主:
明白了...

只能降压无法升压...这样啊..............又要摧残我的线路板去了~~~早知道就拿15V的加在3脚上了...

网友H:
LZ心态很好

对于你们这些无良的砖头。

可以做到视而不见。

值得学习。

楼主:
没办法..

本人大专刚毕业,第一份工作才干了一个多月,没师傅带,全靠自己找资料然后慢慢摸索,而且我原本是搞软件的,嵌入式ARM(LPC21XX),现在开始接触底层硬件,靠的是两年前学到的那点可怜的模电基础,自然问题很多了。
所以无论有多少砖头我也要顶着,相信经验丰富了砖头会少的~~况且第一个项目,我想好好做的,其实就是用单片机做PLC,uPSD系列的51+CPLD型单片机控制,通过串口和作为上位机的人机界面板通信,再编写一个梯形图转C语言的编译器,软件部分都没什么的,就是硬件好麻烦...但我不会放弃的!

网友I:
呵呵有前途!

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司里面,需要对硬件的理解不需要太全面;每个公司的面都是很窄的,至少你做的范围不会太广。

从工控的角度出发,常用的是开关量输入输出信号的调理,有针对性的看一些标准电路就知道啦;

网友J:
......

这个低级错误犯的.......

网友K:
呵呵,告诉俺是哪家公司

俺绝不用你们的PLC。。。

嘿嘿,都是ARM惹的祸,搞上ARM了,TL431也搞不定?!

网友L:
很有意思

网友F:
今天学习了 PLC=51+CPLD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没办法..

本人大专刚毕业,第一份工作才干了一个多月,没师傅带,全靠自己找资料然后慢慢摸索,而且我原本是搞软件的,嵌入式ARM(LPC21XX),现在开始接触底层硬件,靠的是两年前学到的那点可怜的模电基础,自然问题很多了。
所以无论有多少砖头我也要顶着,相信经验丰富了砖头会少的~~况且第一个项目,我想好好做的,其实就是用单片机做PLC,uPSD系列的51+CPLD型单片机控制,通过串口和作为上位机的人机界面板通信,再编写一个梯形图转C语言的编译器,软件部分都没什么的,就是硬件好麻烦...但我不会放弃的!

网友M:
TL431 能稳压是因为可以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楼主 这种接法 tl431  里面的运放  早已饱和, 输出5V,  建议楼主 好好把摸拟电路 再学学

楼主:
关于我最近的这个项目

在我的理解中,PLC就是通过对数字量及模拟量的输入进行处理并以数字量及模拟量的方式输出的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的单片机系统。
所以我很用心去做了,无论单片机外部输入或内部输出,AD芯片的后向及DA芯片的前向与单片机的接口,甚至连串口都用光耦进行了隔离。
然后两块电路板(相互通过6个螺丝固定,一块为输入输出板,下面那块为单片机控制板)固定得做了个铝的外壳,外壳是良好接地的,内部的PCB布线我也很小心的,线间距的分布参数等等也有考虑,而且为不同组电源供电的区域大范围分块覆铜。
关于选用ST的uPSD单片机是因为其抗干扰性能及内部资源问题(256K主FLASH及32K次FLASH还有32K SRAM,外接了40MHz晶振及方便的JTAG调试),LPC21XX的ARM用作工控方面据说不怎么抗干扰,更何况3.3V的工作电压实在是让人放心不下,而且5V电源工作的ARM很少,所以暂时不考虑,于是我才选择了带CPLD的uPSD芯片。
整个系统的电源部分我也考虑了很多的,从外部220V(20%波动)交流输入后经保险丝、并联压敏电阻、低通滤波、共模扼流圈、隔离型1:1变压器,再并联压敏电阻,再低通滤波,再用隔离型多组输出变压器,TVS管保护,整流、滤波、稳压、后经隔离型DC-DC模块才终于进入系统,电源的效率虽然很低,但从电源进入系统的干扰可以说要小很多了。
=====================================================================
这是我的第一个正式的项目,我不想对不起老板的信任(有哪家公司会让一个大专生独立从事研发的么?)所以要努力,又或者说一定要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因此我是没有退路的...
=====================================================================
我在学校里玩ARM的时候因为是帮老师完成项目,所以涉及的大多是软件部分,硬件部分都是作为基本模块“搬来就用”的,因此没有详细了解内部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比如TL431基准源,我本以为只要有适当的工作电流甚至升压都可以的,没想到是不行的...此外有些电路平时都是用相关集成芯片的,比如用REF3140输出4.096V的基准电压。
=====================================================================
谢谢Ms.碧波仙子在那张晶体管输出电路图中的帮助以及9楼的学习方向的提示(其实我没上过高中,三校生升上的大专生)
再次冒昧请教:在这里不知道所谓的“PLC”是否有更深层的意思呢?

网友N:
楼主虽然闹了笑话,但是心态还是可以的,多看看书就好了

网友O:
好马也会失蹄。。。

网友H:
LZ是否要做一个智能继电器?

你们公司是搞工控仪表的?

是不是maxonic公司的啊?

网友P:
C1是多余的

网友Q:
呵呵

大家不要嘲笑新手嘛,呵呵

网友R:
重在过程

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多看些书,多用几次GOOGLE,Baidu,祝你好运!

网友S:
到这就得不怕拍砖……,对错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T:
公式没有错误,把输入电压提到18V试一下

网友U:
呵呵。

虽然错了,但是精神可嘉,至少挨住了这么多转头拍还没有倒下,继续努力。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

To Mr.emailli
    我做的不是智能继电器...而是取代机柜内部PLC的一个工控用单片机系统,还有我是在一个小公司,就是实验用的可调电源(仪器)都要自己从外部铁箱子到内部电路板全盘制作的那种,不过也算是锻炼能力吧,感觉自己用的仪器自己做也挺有趣的。
To Mr.dcp
    看来我是过分小心了,能加滤波电容的地方全上了,有的地方真是闹了不少笑话...
To Mr.落雁
    我之前还纳闷怎么取值呢..12V、15V、24V的是板上固有的,看样子18V是个很好的值啊...明天先去试试看15V和24V能否成功先~~
=================================================================
    现在又接到个任务,老人家认为PCB在加工的时候我太闲了(冤枉),所以就要我用Microchip的PIC16F877单片机为核心的一个类似多路PWM输出+多机通讯的系统,这样也不错,CPU里不也是流水线处理比较有效率么~~~?而且还能接触一款很新奇的(对大家来说可能老掉牙的)单片机,继续努力去了,大家晚安!

网友V:
嘿嘿

佩服LZ!真正的砖家啊!这么多砖拍不倒你!
不过,看样子LZ软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硬件补一补,有前途!

网友W:
底子太差了,至少在硬件方面

网友X:
哈哈 这个错误不应该啊 但你PLC设计思路是对的啊

我也对diy PLC感兴趣 硬件不是问题 就是做出想step7 那样的编程软件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Y:
是啊,好心态!呵呵

网友H:
其实大家都是在对别人的错误放大

就没有一个人看到LZ的长处。

LZ说做一个 解释器 很简单。

可以轻易的将梯形图转化成可执行的代码。

这个需要很强的软件功底啊。

我在之前公司的时候,对智能继电器做过调研,也就是一个极少IO的PLC,最后感觉就是,硬件做起来其实不会太难,当然,要做到最好还是很难的。

但是,感觉对于搞单片机的人而言,最难的不是硬件设计,最难的的是如何写代码。

一个解释器搞死人啊。

网友I:
LZ说做一个解释器很简单~~~~~~~~~~`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Z:
新手犯这种错误也是很有趣的,至少自己以为想起来也很有

加油吧

网友AA:
呵呵,LZ心态不错,值得表扬~~~

犯错没什么,吸取教训后就是经验!

网友AB:
刚到公司就得到这么大的信任

看来楼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如上所说,楼主认为做个解释器很简单就可以看出来了,,硬件远比软件要简单,当然所说的硬件简单只是说一般的硬件,,复杂硬件一般用的比较少

网友AC:
别信那些无良砖的。谁工作初没有愚蠢错误!

别信那些无良砖的。谁工作初没有愚蠢错误!我就不信他们现在就没愚蠢错误!

网友AD:
1987年7月31日,lz这么年轻,努力吧,日后必大有所为!!

网友AE:
TL431输出电压不会高压供电电压

TL4431又不是升压器件,这么可能得到高压供电电压的输出值哦,你要得到10V电压,一是把供电电源高压10V,二是去选升压器件

网友M:
考虑升高电压可用 开关电源芯片 MC34063

网友AF:
这个新手很棒槌,同意大家意见,建议改行

好多电子行业基础的东东都搞不明白

日后问题会多多

更何况是企业要求独立完成产品,对这家公司更是万分担心。

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想,可怕

网友AG:
用TL431做AD/DA的基准源碰上的问题

到网上查一下TL431的资料,431是线性稳压的,属降压调整,你的输入电压要高于10V才能得到10V的。

网友AH:
现在很多人会搞这会搞那,但是要测个耗电电流都不行。

基本功不牢,不能灵活运用。

楼主:
这么多人关注哦...晕

    TL431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谢谢大家!
    没想到我在TOP上看见自己的帖,让大家笑话了...在此还是先说明一下的好...我做的产品按老板的意思是先在工厂里试试,运行个简单的梯形图,然后用恶劣的环境考验,等确认顶得住了就找个关系好的客户,请对方进行N个月的试用,确认没问题后才会作为产品生产的...时间上也很宽裕,可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随随便便就拿去卖的危险品...
    现在这样的话老板就等于白白发了N个月的工资给我,而我却在毫无产出的情况下不断得买元件,LayOut,实验,还买了一套他们做电气的用不到的仪器及工具。我如果拿不出成果的话怎么报答他老人家的信任呢?
    况且电子是我的兴趣!记得去年9月全国电子设计竞赛的时候,四天三夜,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在赛场奋斗,大家都是拼了命得做,“睡觉”成了浪费时间的代名词。当时选的题目是信号发生器,正弦波和方波的基本要求及全部发挥部分都完成了,但三角波因DDS选型问题(AD9850无三角波输出)及1Hz~1MHz频率程控的要求导致积分电路中因缺少数字式可变电容而失败,最后虽然只有赛区二等奖,但那次比赛却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那个暑假的集训也是我度过的最充实的日子,从初学时点亮LED流水灯,到后面的操作系统移植,再到上位机与下位机的自定义加密通信协议,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过来的,相信硬件也是如此,只要肯努力,并且好好得把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子,工程数学重新恶补一下,相信就和现在大不一样了...
    没想到TL431的话题扯到那么远了...
    题外话的题外话:今天12:00过了我就21岁了,今天公司午饭中竟然有好多豆腐...真是不幸啊...另外我有预感天上会掉下很多长方形物体...

网友AI:
Orz

可以和永动机媲美了

网友AJ:
LZ加油

LZ加油,做硬件的路很长,但是一路走来你会有不少的心得与体会.
只有不断的运用与理解才会懂得如何运用!?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如果要说的话,那以前的前辈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P

网友AK:
建议你不该行就跳槽吧

你的环境中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环境根本不能开发,你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你在这样的环境中搞开发只能消磨时光。好自为之吧

网友AL:
lz很年轻,很有潜力的;

砖头不要太多了

网友AM:
问楼主个问题啊

我对如何将梯形图变成BIN很感兴趣
楼主能重新开个帖子么?
说一说如何实现么
希望能让我这样的软件菜鸟受到点启发
谢谢
呵呵  大家不要拿着**毛当令箭啦
小小的错误  谁没有犯过呢

楼主:
现在公司的环境其实有所改观了...

To Mr.dujb
    环境方面本来公司都是搞强电的,自从我进去了就有了些变化,我也按照自己的需要买了一些工具仪器等等,当然有的工具老人家觉得买了浪费就要我自己做了。
比如数字可调开关电源,LayOut后发现,单层板真得比双层板难布多了~~想要一根飞线都没有,对规模大一些的单层板真的很困难,幸好我的这块板比较简单...下面附张图先~~
To Mr.疯子8972
    我这边的做法是将梯形图以指令方式从.PWM文件中提取(三菱PLC)再对梯形图程序进行逐条解释,因为梯形图的每条指令都和单片机中相关功能的子程序一一对应,你只需额外附加初始化程序为固定部分就可以了。
    如果要将梯形图直接转为Intel的.hex文件或BIN文件的话会很麻烦的,而且基本上就只能用汇编来编程了,C语言的话一个编译器很难写的,我的做法是将相关的梯形图语句翻译成C语言程序,再用Keil结合初始化程序的LIB一起编译。
    比较麻烦的是计数器的处理,如果处理得不好,定时就不准,延时就有误差,非常麻烦,我用的方法估计大家都要晕倒...FM31256的512Hz矫正方波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这时钟调整方波的频率很稳定,512.0678Hz~511.9300Hz,用作计数器时基是不是很另类呢?当然这是以放弃低电压检测的比较器输出为代价的,我的系统里有用到FM31256主要是因为要储存大量的参数和大幅度缩短读写时间以及稳定的看门狗及实时时钟的需要,如果你的硬件中没有这样输出方波的器件可以选用32.768K的晶振+CD4060的组合,32Hz的时基一样可以满足需要的。

网友AN:
硬件不是一两天能够搞定

网友AM:
我有点明白了,但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是不是从梯形图文件中提出各个梯形图命令,
然后按一定规则变成C语言描述,
然后让KEIL编译啊?
如果自己编写这样的软件,怎么让软件自己调用KEIL的编译呢?
难道安装KEIL时也会有ACTIVE X控件只类的东西可以调用?

还有梯形图转C语言的词法语法分析难不难写啊   是不是有现成的例子呢?

网友AO:
LZ 请透露一下公司或牌子啊,

谢谢

网友AP:
顶 楼主用的是 AD6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我怎么感觉话题越扯越远了...

To Mr.疯子8972
    确实是这样的,让软件调用Keil的话...有没有试过在UltraEdit中调用Keil进行编译呢?相关教程有很多的,无非就是几条命令,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写个.PWM文件格式中命令的提取及编译的小软件,软件中模仿UltraEdit那样包含调用Keil编译的命令,或者干脆就把翻译完的C语言直接到Keil中新建工程编译,效果一样的。
    梯形图转C语言的词法语法...因为我用的单片机比较冷门,代码中甚至用到Code Banking所以这例子没法直接套用的,自己写起来其实不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内存分配方案,比如说输入点有32个,又假设你用的控制器是51,那就可以这么用这样的语句初始化:
    volatile bdata unsigned char x[4] (_AT_ ADDRESS);
    那么x[0]^0~x[3].7(也可追加括号中绝对地址定位的方式,个人喜好了)这32个位就是你操作的“对象”,通常用宏定义中替换为你自己觉得舒服的内容。
    那么相对应的梯形图无非就是些与或非逻辑的组合,从LD到OUT,就是读开关状态到状态输出而已。
    其中“END”指令要处理好,比如你的程序初始化好了正式开始程序,而程序是从0x1234处运行的,一直到0x4321处碰上了“END”,那么应该用
while(TRUE){}包起来,while(TRUE)下第一段应该是读出输入开关量的子程序Read_Port();结尾前则是输出Write_Port();举例的基本结构如下:
==============================================================
    //文件包含(中断服务函数及各个子程序)及宏定义
void main(void)
{
    //各类初始化(内存分配等等)
    while(TRUE)
    {
        //看门狗处理
        Read_Port();
        //梯形图主体
        Write_Port();
    }
}
==============================================================
    计数器的问题,只要做好相关的interrupt,把精确的方波接在你的单片机外部中断口上,512Hz的方波,那就是约1953微秒外部中断一次,你就在用在定时器的RAM单元中-1(也可用+1的方式),数值只要等于0,也就是你设定的值被扣光了,就表示时间到了,自然可以进行相关的处理。

To Mr.h218
    观赏用的PCB,背面那张其实已经露馅了~~

To Mr.真白菜
    真厉害,这都看得出...全名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准确得说是AD7....

网友AQ:
太强了

楼主怎么这么强啊
Vref不是不能超过5v吗
看来什么都不懂的人不知我一个啊
o(∩_∩)o...

网友AR:
楼主可否联系下

只想交个朋友
这样的朋友要交
值的交。

网友AS:
感觉lz很强

刚毕业的大专生,做plc,而且什么都做

网友AM:
有点明白了
就是自己写个程序调用Shell命令是吧
其它编译器也能这么被调用么
比如ICC或者IAR

网友AT:
原来软硬件真的有分家的说法.

楼主:
To Mr.疯子8972

    是这样的,我调用keil的编译命令行参数都是在其帮助文档里找到的,ICC或者IAR我到是没试过,建议去看一下它们的帮助文档,一般来说都会有这样的命令存在的。

网友AU:
继续努力,前途无量

楼主很强,继续努力,前途无量啊!
    那些拍砖的想过没有:他犯的那个错误我不会犯,但人家的那个心态,那个认真的态度咱们是不是缺一点呢!

网友AV:
我支持楼主

模拟电路本身很多都是靠经验积累的,如果你没接触过TL431,你就可能不清楚他是线性稳压,当然,熟悉模电的一看他的电路结构就知道,但是那是理论加经验来的,这是积累来的.这次被拍砖,下次这个问题就不会被拍了,多了,也就OK了

网友AR:
谢谢楼主——你真的很强

对于那些拍砖头的。我们只能一笑而过:
犯错不应分大小。
重要的是能认识错误,并解决错误;
加油:楼主
你的心态,你的成长历程
都值得大家学习
更值的我学习

网友AW:
看来楼主就是

将来不久的牛人了,很诚恳,支持……

网友AX: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兴趣和进取心才是最重要

网友H:
87年6位的QQ

LZ可不是一半的强啊。

13-14岁上网申请QQ。

另外我再说一下,其实PLC 是有梯形图,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三种写法的。

自带的编译器很可能就可以将 梯形图直接转化成C语言的。

只是后面的C语言解析运行就有可能和 Keil C不一样

不知道LZ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Y:
ls的

我2000年5月申请还8位的,不知道6位要什么时候

不过可能是买的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9岁时就经常上网了,那时候能上网的网吧很少的,1小时8元,超级贵..然后我很早就申请了QQ...5位的,不过当时没什么安全意识被盗了,现在的6位QQ是作为某活动奖品获得的,然后有个很可恶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的个人资料的,他老是去申诉,然后就盗了我的号,我再去申诉,就拿回来了,他再申诉,我再申诉...都快超过十个回合了,腾讯的客服就没觉得奇怪么...- -#...现在每天都在和他拉锯战,晕~~他也不知道累的。可能这个号很奇怪吧,同样开了3个QQ:989982(Lv21),101418618(lv28),366220030(lv13),均为上线状态,放12小时,第一个QQ收到的好友请求≥110个,第二个不超过3个,第三个从开始到现在从没收到过任何好友请求...这受欢迎程度实在是有点...
    不小心扯远了~~~原来PLC也有C的写法啊?如果这样就省事多了...毕竟我做的解释程序还不完善,就怕出问题,现在老板很在乎可靠性,最后实验方式就是拿这个PLC做控制,再用电焊机接在同个插座上不间断工作,同时再用大型的电机来回转,程序初始化时往FM31256的事件计数器输入口上丢个脉冲,也就是说,复位的次数都会被事件计数器记录,如果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都能做到长时间无误动作,以及复位次数只有开始时那一次,或在无误动作情况下偶尔再出现极少的一、二次,就能拿去用专用的干扰源仪器测试了(这个仪器好贵啊),现在问题主要是在电源中了,防雷,差模共模滤波,低频的没什么问题了,高频的还是很麻烦,不在乎体积的情况下,1:1的隔离变压器我都用上了,预计有2000多圈绕组,庞然大物啊...但估计也是收效甚微,本来准备用TL494搭的开关电源,考虑到稳定性还是用TO-3大功率封装的78XXK系列做的线性稳压电源代替了,连大功率管都省了。

网友AZ:
支持楼主

有错误不怕
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态度

网友H:
9岁上网而没有沉迷于网络

这样的人要么是天生自制力好的不得了

要么是家教很好

强人啊

另外,LZ做的PLC是可以在线编程的,还是在 PC侧 先编程后下载使用?

另外,就算是C语言写的PLC程序,其语法和KEIL C还是有出入的。

对于其解释过程,我真的很感兴趣。

曾经也留意过 解释程序和编译程序。

感觉很难啊。

网友BA:
LS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LS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B:
楼主的软件功底不是一般的强,硬件能力提升指日客待

网友BC:
原图不见了,原帖也变了,不过提醒一下

我记得有人说最大电流100mA,最小电流1mA。这是不对的。

根据datasheet提供的数据,此两者分别是150mA,0.4mA。好象是看图8吧。

网友BD:
解答

聚酯电容一般耐压是63V,不过也有更高的,在电源里面常见的滤波是电解带瓷片104,如果你想节省空间,我想一个瓷片总能放的下吧!毕竟带个瓷片比你用一个胆电容滤波效果好多了(主要看你对电源纹波的要求在多少?)。
7805稳压片TO-220与其他的封装主要差异就是电流与温度,还有就是耐压值,一般体积越大,通过的电流也就大,那相对的温度也增加。
本人对电源也不是很深入了解,滤波器方面可以问我,这块我还行。

网友BE:
lz的心态很好。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BF(2012-05-24):
这个楼主我必须膜拜了~

网友BG(2012-12-15):
在校生一个,我专业方面不如08年那会的楼主,岂不是更可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H:
真是人才呀

网友BI(2013-06-21):
紧随前辈们的步伐

网友BJ:
呵!…很感动!…铜铝就是这样炼成地!…注意:是有色金属哟!…赞一个!…

网友BK:
对于电容当然都是有耐压的,你问问卖电容的小贩就知道了;不同封装当然是耗散功率是不一样的;你说的那个气体放电管我猜是保险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