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8-07-24):
大家请介绍下,哪些厂家的单片机是大RAM空间和大程序空间的?

我只知道TI的MSP430,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A:
楼主的大是什么概念?多少才算是大?

楼主:
RAM空间8K以上,程序空间64K以上

TI的430有合适,不过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B:
AVR

mega128   128K  4K  AVR系列还有更大的

网友A:
符合这样要求的单片机太多太多了

Silabs有一大堆
ST有一大堆
Microchip有一大堆
Freescale有一大堆
ADI有一大堆
NXP有一大堆
Toshiba有一大堆
NEC有一大堆
...
基本,每个有提供MCU的厂家都能提供一大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楼主:
51系列的有哪些型号啊?

是8位的不是32位的哦.

网友A:
也有不少

C8051F12X13X
uPSDxxxx
P89C668
...

楼主:
罪过,忘记了一个要求.

楼主:
具体要求是这样的,

1、双UART    8K以上RAM    32K程序空间

2、双UART    32KRAM       32K程序空间

3、128K电可擦EEPROM   4KRAM      64K程序空间

限51内核

网友D:
yuki774附加条件限51内核

凭感觉楼上是新手,为什么要限51呢?? 难道是因为你对51这个很熟悉,开发容易?? 做技术要看远点,ARM很多符合你的要求的

网友A:
还是有不少

1、双UART    8K以上RAM    32K程序空间
C8051F12X13X
uPSDxxxx
2、双UART    32KRAM       32K程序空间
uPSDxxxx
3、128K电可擦EEPROM   4KRAM      64K程序空间
C8051F12X13X
uPSDxxxx
看错了
满足这个条件的51应该没有
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厂家傻到要把128K EEPROM集成进去的
一片单独的128K 24或25系列EEPROM才多少钱?

网友A:
楼主这种选择对方案成本非常不利

还不如用ARM
或者51+外扩RAM
一片32KB的RAM芯片不到$0.5,集成到MCU中不要加$1才怪

楼主:
我也觉得这么大RAM的EEPROM的很少而且很贵

目的是这样的:
目前产品系统主板是采用3片51的,每单片机都扩展有8K以上的RAM,512KEEPROM.
还有双口RAM.又由于PCB板受限,板上芯片非常密集,W29C040又停产(目前还找不到适合的芯片来替换,现在很少页擦写256B的,大多是分扇区4K以上的),加之存储芯片质量差,系统稳定性不够.所以老板想看能否找到51的,直接插到板子上使用.我也知道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到也贵得很的.

由于对ARM不很熟悉,不会运用系统,仅作32位单片机来用??

楼主:
谢谢lyjian热心帮助!!

谢谢lyjian热心帮助!!
我也知道这样的要求一定会给别人扔砖头的。
这么大空间的RAM和ROM一定会采用外扩的,集成的谁受得了这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