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万用表来判断稳压管的管脚极性?比如78L05

楼主(2008-07-25):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找的

 二、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区分

  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外形与普通小功率整流二极管的外形基本相似。当其壳体上的型号标记清楚时,可根据型号加以鉴别。当其型号标志脱落时,可使用万用表电阻挡很准确地将稳压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区分开来。具体方法是:首先利用万用表R×1K挡,按前述方法把被测管的正、负电极判断出来。然后将万用表拨至R×10K挡上,黑表笔接被测管的负极,红表笔接被测管的正极,若此时测得的反向电阻值比用R×1K挡测量的反向电阻小很多,说明被测管为稳压管;反之,如果测得的反向电阻值仍很大,说明该管为整流二极管或检波二极管。这种判别方法的道理是,万用表R×1K挡内部使用的电池电压为1.5V,一般不会将被测管反向击穿,使测得的电阻值比较大。而R×10K挡测量时,万用表内部电池的电压一般都在9V以上,当被测管为稳压管,切稳压值低于电池电压值时,即被反向击穿,使测得的电阻值大为减小。但如果被测管是一般整流或检波二极管时,则无论用R×1K挡测量还是用R×10K挡测量,所得阻值将不会相差很悬殊。注意,当被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于万用表R×10K挡的电压值时,用这种方法是无法进行区分鉴别的。

网友A:
其实稳压管和普通二极管检查方法一样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就判断极性而已,和普通二极管没什么不同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先前没说清楚,不是稳压二级管,
不过这样子又多知道个知识点!嘿嘿

网友A:
晕,这个还测试什么.记住管脚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及了

就三个脚,记住就行了
记不住就看规格书
整什么测试,浪费青春

网友C:
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