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冷片能用通断电时间来控制制冷功率吗?

楼主(2008-07-25):
半导体制冷片能用通断电时间来控制制冷功率吗?

如果可以,那么在断电期期间,热端的热量会不会经过制冷片本身又流回去?

还是需要用调整供电电压来控制?

网友A:
我的看法:

半导体制冷片能用通断电时间来控制制冷功率吗?
》可以。
如果可以,那么在断电期期间,热端的热量会不会经过制冷片本身又流回去?
》当然会传导回去,只要存在温度差就会,这跟是否通电没有关系。
还是需要用调整供电电压来控制?
》改变供电电压当然可以改变制冷功率。

网友B:
用通断法,降压法都能控制

网友C:
制冷片关掉了不代表散热风扇也要关掉啊

所以热端的热量大多会被风扇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