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中存储器类型使用!!

楼主(2008-07-27):
关于类型中data,code,idata的使用问题
比如定义数组date={........};用什么类型?

网友A:
数组用这三种存储器类型都可

网友B:
嘿嘿

主要是访问速度不一样,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
既然有的访问速度快,有的访问速度慢,那又为什么吃饱了撑的慌,不都用快的呢?
因为存储资源不够用,最快的是data,最多只有128字节,最慢的是code,最多可用64K字节(当然这是理论上的,64K都用了,你就没地儿放指令代码了)。
快的用完了,就只好用慢的了。